圓形洞洞板

楼主(2012-08-17):
有買過的大大介紹一下吧,感恩^^

网友:
大概只有看過 DIY 切成圓形的
旁邊用砂紙手磨優一下~

网友:
最少也來張圖,站上是很多神人,

蛋事,還都是人,,而不是神仙

就我知到的,你說的大多數是led在用的,

其它用途小弟我就沒看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用砂紙磨,實在是太辛苦了,可以加些其它的方式來處理.
1. 大支的斜口鉗.
2. 線鋸.(手動與自動)
3. 小鋼鋸,中剛鋸.
4. 銼刀.
5. 粗砂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用砂紙磨,實在是太辛苦了,可以加些其它的方式來處理.
1. 大支的斜口鉗.
2. 線鋸.(手動與自動)

後來有想到用大隻斜口鉗先把四角剪掉,再用砂紙磨平,這樣很快很方便哦

网友C:
電木板質地不是很硬,我是拿剪鐵皮的剪刀(FUJIYA F-700)先剪出外形再用銼刀修邊,蠻輕鬆省力的。

网友:
我是有買小老虎(虎鉗),來幫助固定PCB,再以中型鋼鋸鋸PCB.

http://www.diylife.com.tw/front/ ... &Category=22488

http://www.diylife.com.tw/front/ ... &Category=22488

网友:
網路有賣專門用來裝  LED 電路板 !!

我上次買錯了 , 買到 DC 12v  用的 !!!

4個一迴路 總共 9迴路  36 顆 !!

其實也可以改啦 !! 只是有點懶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電木板質地不是很硬,我是拿剪鐵皮的剪刀(FUJIYA F-700)先剪出外形再用銼刀修邊,蠻輕鬆省力的。:lovelines ...

請問一下,是在那種店買的,多少coco?

网友:
前陣子在材料行看到這種 LED 專用板,號稱有專利的,有點貴有想買回來玩一玩。
已經將並聯回路都連接好,只要將 LED 焊上去就行,要裝幾顆就裝幾顆,還蠻方便的。
PCB 也不厚,要裁也很方便。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一般的小功率LED是可以使用此種設計

缺點是亮度不夠LM太低~小警示上可以

如使用在照明時、可能要考慮到『導熱』『散熱』

不然『光衰』點一次就會出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是在那種店買的,多少coco?

嗨!scottwang,使用多年了,我應該是在咱們板橋國光路靠近中正路口的振宇五金連鎖店買的,到振宇五金的網頁搜尋"F-700" 看到的標價是248元,這支剪刀咬合的刄口有一邊為鋸齒,當剪下時物件不會滑掉,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嗨!scottwang,使用多年了,我應該是在咱們板橋國光路靠近中正路口的振宇五金連鎖店買的,到振宇五金的 ...

謝謝.
那家我也買過不少東西,上周才去買手動的攻牙器和鑽針,還有一些其它東西,這些東西等過陣子,準備好了,就會把它貼出來.

楼主:
照片如下:

网友D:
哈~大家好有創意
還有膽量..XD
有空可以做支日光燈管形狀的來用用吧!
是售4呎長的要價不低,上千元吧?
自己做比較省?不知道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大家好有創意
還有膽量..XD
有空可以做支日光燈管形狀的來用用吧!

自己做當然沒問題
但是要達到相同效果的話
我想也不會比市售的成品便宜
要不然肯定會有很多DIY出現
除非有低價便宜豁免錢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