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酸性矽利康...抺平後..會出現氣泡 ...

楼主(2012-08-18):
小弟最近在處理浴廁邊邊防水工程~
為什麼在上矽利康時..也抺平了~
但過半小時在去看時..發現出現很多起泡的樣子~~
用開..是發現..該此位置..矽利康並沒有與牆壁連合
己試了很多次..情況還是一樣..
是那裡不對嘛...!
搞到快瘋了`
不知~有那位大大..可提供意見~
可以抺平又不會起泡勒..
(會是因為酸性的關係嘛?
如圖~
)

网友:
施工前整個牆角有清潔乾淨嗎? 看照片是沒清潔還發霉
不能含水分
要用抗菌防霉型的否則黴菌生長後更難看

楼主:
施工前都有清乾淨...也放了3-4天 涼乾...
照片黑色的..東西..是張東西不小心跑過去.不是沒清潔也不是發霉,.,,

表面也沒看到水分....~
今天又把矽利康除掉了~~在度讓他涼乾....個几天在試看看..希望是最後一次..
己快瘋掉了= =:@:@

网友:
表面也沒看到水分....~
如果磁磚底部防水沒有作好,表面沒水但是磁磚底下會有滲入的水,
這滲入的水量,就要看底部的材質吸水的能力,尢其是有空底的磁磚,
說不準何時才會完全乾燥.
只要有一小滴水存在及蒸發,就會像吹氣球讓軟矽膠一直起泡.

如果磁磚是用白水泥填縫,應該是不需要用矽膠填磁磚角縫.
另外也有膠泥可以填縫用.矽膠是填門縫.流理台,鏡面,窗台防水等等.

网友:
你在上矽利康前有先清洗乾淨嗎?表面有油也不行(皂垢等等也是)
還有,如果濕氣沒有完全透出,就不會黏覆很好
成型後,用手一撕就下來了
建議是在上矽利康前先用浴廁清潔劑或磁磚清潔劑(建材行或五金量販都有,要稀釋)清潔過
等乾燥再上

网友:
磁磚清潔劑
應該是鹽酸一種
使用時要戴旁邊那樣的橡膠手套,最好稀釋使用
可將防滑磁磚面無法去除頑垢鏽痕,與磁磚縫滋生之霉菌去除
磁磚縫因為有霉菌在會不容易乾燥
使用後會讓磁磚縫變成跟剛貼好磁磚一樣白淨
請於使用時注意通風狀態,味道很重
一大瓶約2~300元左右,可用很多次

网友:
我在想會不會是酸性矽利康裡的醋酸跟白水泥反應產生CO2啊
浴室不是用中性防霉的矽利康就好嗎
貼個矽利康使用的鏈結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 ... //20110819/33607574

网友:
牆壁要用中性的,酸性遇到水泥中的石灰會產生二氧化碳。

楼主:
cnpan~
表面沒水份..但不知這次除掉時..有發現濕的感覺~~但前几次起泡時..除掉時沒感覺到濕的感覺..
己跟朋友..借除濕機..準備給他開個二天除濕.在來試看看><"

ttx02m~
我每次除掉時..都清的很乾淨..像這次上時.也放只少有快3天左右.才重上矽利康..只是沒想到又失敗..
那如果使用漂白水.也有磁磚清潔劑的效果嘛?

tuned26~
產生CO2這個我也不知道...不是化工科..><" 產生CO2會影響產生像氣泡嘛?
因為有問過..別人..像浴廁大多用什麼性..大多會說酸性效果比較好.所以才一直用酸性...
這次除濕後..決定用中性試看看...希望不要在讓我除到第6次了.....:L:L

forest162~
產生CO2~有什麼結果...

网友:
漂白水....有一定程度的除霉漂白效果.
鹽酸(醋酸)+碳酸鈣 --> 氯化鈣(醋酸鈣)+水+CO2 會讓原本的白水泥成分變化,且氯化鈣(醋酸鈣)都是融於水的(克潮靈的主成分就是氯化鈣).然後過一陣子就會發現磁磚縫隙越來越深.
酸性矽利康多用在玻璃,金屬...(水族箱)
中性矽利康因為是水性的,所以我都表面擦乾就給它糊上去,然後趁還沒硬化,用手沾水給他修一修...

楼主:
己解決了~後來改用中性的矽利康.就好了~~
害我買了3支酸性.白買...後來又買錯...買到中性透明...
切開才發現透明..><"
在跑重買白色的...(淋的全濕去買...)
光在矽利康上..就浪費不少錢~~
(因為~每個人不信..酸性不行...都說..是不是沒清乾淨..是不是有水份.在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