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Windows 7 更新完後,開機和關機莫明其妙地顯示韓文

楼主(2012-08-18):
Windows 7 更新完後,開機和關機莫明其妙地顯示韓文

要修正這個問題,在網路上找到不錯的這篇
http://social.technet.microsoft.com/Forums/zh-TW/windows7cht/thread/5593e584-26f2-40d1-aeb3-4fbd3447e119

依下述方法修改登錄檔,再重新開機,就不再顯示那惱人的韓文了。

1.請在開始功能表 - 開始搜尋列內輸入regedit 並按enter
2.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MUI\UILanguages (請先對此機碼點右鍵 - 匯出 , 進行備份)
3.在該機碼下面把語系機碼(除了zh-TW之外)全部刪除
4.重新進行Windows Update看看是否還有此問題存在

网友A:
我個人覺得原因可能是出在於,Windows後來的OS版本
可以用安裝語系包的方式來改變使用者介面,讓其看起來像是該語系
但是在有些小地方上面,其實還是可以看出原始核心版本的語系

個人遇過的兩個案例是
1.作業系統版本是win2003,但是竟然沒有內建Epson LQ-670C的印表機驅動
    後來是採用複製另外中文版本的windows驅動蓋過去才解決
    原因就是LQ670C這種型號是亞洲這邊的型號,英文版本的認為,這台我這邊又沒在賣幹嘛要內建
    Epson官網:啊不是windows就有內建了,別來煩我

    之後用那片還原一次系統後,才發現那片是英文版,安裝後再加上中文語系

2.Windows XP MCE,AcXX的筆電,Outlook express,從開始功能表及捷徑開啟都是中文
    唯獨用Office點mail圖示連結方式去呼叫出來的Outlook Express是英文版
    該版本就是MCE 英文版+中文語系包的方式

個人懷疑,那個win7的版本是韓文的核心+中文語系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覺得原因可能是出在於,Windows後來的OS版本
可以用安裝語系包的方式來改變使用者介面,讓其看起來像是 ...

->>>>個人懷疑,那個win7的版本是韓文的核心+中文語系包的

你的懷疑是對的,注意到登錄檔中的 "zh-HK",是香港版本的核心

网友:
雖然win7已經算是穩定
但微軟的東西還是要小心更新
除了備份外
反安裝更新檔也是一種辦法
不過像這樓的狀況的確也很少見
作法應該也算是標準
恭喜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