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可接汽車電瓶供電嗎?

楼主(2012-08-18):
請問大大~
液晶螢幕如果需要外接電源變壓器12V 4A輸入的
可直接用12V汽車電瓶直接輸入嗎? 會不會有燒毀的問題

网友:
要穩壓才行.一般汽車電瓶13.8v-14.3v

网友:
若能確認LCD內部有穩壓設計,能夠承受14V的電壓輸入穩壓就能直接用車用電源供電!!

楼主:
謝謝大大說明
小弟懂了~電壓穩定就能使用
電瓶電流好像很大會不會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說明
小弟懂了~電壓穩定就能使用
電瓶電流好像很大會不會影響??

電壓固定電流是要視負載的大小決定的,所以電壓固定負載固定電流就沒有多大影響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