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ante AWRT-600N 無線IP分享器疑問?

楼主(2012-08-18):
Asante AWRT-600N 無線IP分享器疑問?
今日拿到了,先感謝hwj動作超快的,沒想到今日就拿到了,也順利能上網了,不過無線上網部份,原本要打PIN碼,我不知PIN碼所以沒打,還是能上網,這無線上網如何設一個通用的密碼,英文我找不到設通用無線網路密碼的地方,不知有沒人會用的願意解答下我的疑惑?
目前這台似乎我只設定了PPPOE連線,無線上網部份就能連線。
終於找到了!

key的地方能設上密碼。
之後無線上網,就有密碼保護。

网友A:
wifi改手動設定~另加密設一下

楼主:
謝謝阿水大! 直接用阿水大的方法比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改手動設定~另加密設一下

水哥,我用這個,會不會不好呢??

网友A:
WEP也OK啦~只是比較容易被破解~~@@"但應該沒人那麼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EP也OK啦~只是比較容易被破解~~@@"但應該沒人那麼閒

謝謝水哥,我還是改跟你一樣好了,多了3組密碼,等等記到頭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水哥,我還是改跟你一樣好了,多了3組密碼,等等記到頭昏

你看最下面 TX KEY 選擇 4 才會用到 四組 密碼啦 !!

不過設這個跟沒設差不多 !!!

不用 3分 鐘就可破解了 !! (wep 本身設計有問題)

水哥 的設那樣也是可以破 !!

不過可能要花 好幾小時吧 !!!

遇到高手就破功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EP也OK啦~只是比較容易被破解~~@@"但應該沒人那麼閒

水哥請問一下喔,數據機上10/100亮橙燈是正常還是我那裡有設定錯n_066|

网友C:
亮橘燈代表走100Mbps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水哥請問一下喔,數據機上10/100亮橙燈是正常還是我那裡有設定錯

Dave 你家是有幾台電腦,看那台 Asante 的網路插孔都給它插滿了 >_<

另外,不知是否有人了解,這個廠牌 Asante 不知該如何唸,是唸 “阿仙塗“ 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橘燈代表走100Mbps速率。

謝謝晴兒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ve 你家是有幾台電腦,看那台 Asante 的網路插孔都給它插滿了 >_<

另外,不知是否有人了解,這個廠牌  ...

老強大大您有所不知,wish大交辦一件事,要我拉些精彩動作片給他,為求效率,只好插滿拉比較快

那個念法我用google發音好像是 ㄟ  ㄕㄟ  ㄊ

阿桑特

网友:
真的不放心WEP KEY的問題
直接在wireless firewall那邊綁定無線網卡的MAC ADDRES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