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求助Asante Wireless Router AWRT-600N

楼主(2012-08-18):
請問Asante Wireless Router AWRT-600N,我已裝好,連線都正常,無線上網也都正常,比我n年前買的還要順,但有一問,每次關閉AWRT-600N後再開機,都會要求輸入名稱密碼,這個設定有地方可以改成只要開機就連線,不用在登入AWRT-600N嗎?
謝謝~~

网友A:
這台我也有,但無線方面,我還沒測。
老大先前有一篇文章,應該就是可解決你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AWRT-600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也有,但無線方面,我還沒測。
老大先前有一篇文章,應該就是可解決你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 ...

老強大謝謝您~~
我設好了~~
我英文太爛,之前有爬過那篇,一直沒看懂fks大
EZ Setup: Select to enable or disable EZ Setup. If EZ Setup is disabled, the user is allowed to
access internet whenever he/she is connected to the router. If enabled, the user is required to enter
username/password to access the internet.這段文字,您跟我說後我認真看,看不懂得就跳過,終於被我看到幾個我懂的單字,謝謝您喔~~

网友B:
就是告訴你~~~把EZ Setup 關掉,使用者就可以隨時存取網際網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告訴你~~~把EZ Setup 關掉,使用者就可以隨時存取網際網路

哀~~國中高中不學好,只學會如何翹課,現在用到時就頭大了~~

网友:
請問一下那個 Username 及 密碼 可以 變更嗎 ??

手冊看了好幾篇好像沒提到 !!!

另外 時間日期 要去哪改 ???

豆芽看的蠻吃力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那個 Usename 及 密碼 可以 變更嗎 ??

手冊看了好幾篇好像沒提到 !!!

jeanshyen大我到是沒想到要去改usename&密碼,怕久了忘記,時間好像是在簡易設定理選擇國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我到是沒想到要去改usename&密碼,怕久了忘記,時間好像是在簡易設定理選擇國家 ...

我找了很久好像不能改哦 !!

時間我知道可以選擇 台灣 本地 的 , 但時間還是沒改 !!

6.1.1 Setup > Basic Setup

最下面一行 !!

自動更正我沒法設定 !!

應該是沒連上網路吧 !!

1970 年 ......  可能要連上網路才會自動改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很久好像不能改哦 !!

時間我知道可以選擇 台灣 本地 的 , 但時間還是沒改 !!

我的時間直接選台灣之後沒注意看,但時間是正確的,應該如您所說連上網校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時間直接選台灣之後沒注意看,但時間是鄭確的,應該如您所說連上網校時

待會兒 ~~ 我連上再看看 !!

我把 軔體 更新了 !!! 1.0.12 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哀~~國中高中不學好,只學會如何翹課,現在用到時就頭大了~~

~~話說我念高職!!!想當然英文也不會多好~~~
反正抓關鍵字囉!!!

畢竟在網路這一行很久了
接觸到的~~過半都是國外設備
硬著頭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我念高職!!!想當然英文也不會多好~~~
反正抓關鍵字囉!!!

我都看到整篇就會頭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會兒 ~~ 我連上再看看 !!

我把 軔體 更新了 !!! 1.0.12 v

jeanshyen大
軔體板本在那看我怎找不到
您去那下載新軔體的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
軔體板本在那看我怎找不到
您去那下載新軔體的阿

進入網頁 點 SUPPORT

點選 Download

左下 選擇你的機種

右下就有軔體可下載 !!!

awrt-600n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進入網頁 點 SUPPORT

jeanshyen大謝謝我也升級好了.感恩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謝謝我也升級好了.感恩阿~

Asante AWRT-600N 無線IP分享器~~管理者(帳密設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40275-1-1.html

一定要看哦 !!

网友:
我這裡也拿一台在試,這台比我原本那台D-Link的 Dl-724P好太多了,跑起來的確是順了很多。

网友:
更新軔體後的話面看起來比較好,變更使用者好像在第一頁,先刪除原本admin後再增加自己設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