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電容量測出來的容值問題

楼主(2012-08-18):
因為新買了CIE 3130B這台多功能電表,在測試電容檔時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我在CHY 41R量過容值過大的6.3V 3300uF,拿到CIE 3130B測量時發現兩者量出來的數值差了1倍多,請問我到底要相信哪一台測出來的值是正常的呢,
該批電容是否可使用呢,共買了20顆,每一顆測量結果都是類似狀況,附上圖片

网友A:
你那台 CHY 41R 可能有問題,看看顯示的部份都不正常了(雖然這不影響測量)。

若有其它容值的電容可再試一下,不過這台 CHY 41R 出問題的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台 CHY 41R 可能有問題,看看顯示的部份都不正常了(雖然這不影響測量)。

若有其它容值的電容可再試 ...

你好,CHY 41R那個是拍照問題,可能剛好照到在變換的時間,實際顯示是正常的,有量測過其他電容,沒有差距這麼大的,而且其他容量的容值測出來都在容許值內,兩台也差不多,就剛好測到這批KMG 6.3 3300uF,兩台數值差很多,所以想說貼上來問一下,CHY 41R這台有這麼差嗎,平常量一些電容,倒是都顯示正常,那我這情況CHY 41R是要送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CHY 41R那個是拍照問題,可能剛好照到在變換的時間,實際顯示是正常的,有量測過其他電容,沒有差距這麼 ...

這台 CHY 41R 品質應該不錯,價格也不便宜。
不過我想這也不代表它不會出問題啊?

建議一下,若有其它不同牌的同容值 3300uF 的,再試一下。這樣就可確定是否是這台 CHY 41R 有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 CHY 41R 品質應該不錯,價格也不便宜。
不過我想這也不代表它不會出問題啊?

剛剛拿了一些其他廠牌的3300uF量過,是不會差到1倍多,但其他廠牌3300uF的電容41R量出來都會比3310B多出1000uF左右,小容值的倒沒差那麼多,我看我還是星期一問一下CHY原廠,看是否要送修,感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CIE 313B這台可能比較準,不是機器型號的問題而是機器本身可能出了狀況了

楼主:
有測量了一批電容,CHY 41R還是會有量值偏大問題,所以星期一就要來把他送修了,還買不到1個月呢,另外大大是否有推薦的電容表,還是說我要去買桌上型 LCR 測試器,這會比較好嗎

网友B:
有做OPEN、SHORT的校正嗎??

說明書有看嗎??

(這台我沒玩過。也許叫hi lo limit,我不清楚。或許Hi就是OPEN,Lo就是short。自己去了解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CHY 41R那個是拍照問題,可能剛好照到在變換的時間,實際顯示是正常的,有量測過其他電容,沒有差距這麼 ...

如果CHY沒壞的話,會用的話,這台LCR會比電表好用很多。

网友C:
CIE-3130B 真的敗下去了,沒PO個開箱文及測試文來看看!!

我也想買這一台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E-3130B 真的敗下去了,沒PO個開箱文及測試文來看看!!

我也想買這一台說!! ...

eson0724大,我還是新手啦,開箱文這個目前我還沒資格啦,等我摸熟一下再來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做OPEN、SHORT的校正嗎??

說明書有看嗎??

draculaxx大,照你說的看了說明書做校正後,量出來的數值就正常了,感謝你,還有看了一下說明書,不免要抱怨一下台灣廠商,說明書跟安捷倫這種大廠比起來,真是簡易到了極點,所以拿到後也沒仔細看.....其實是也看不懂啦...XD
我是去翻了一下U1733C的說明書看了一下才知道怎麼做校正,新手真是還有一些需要學習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我還是新手啦,開箱文這個目前我還沒資格啦,等我摸熟一下再來發文 ...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18-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17-1-1.html

像這樣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照你說的看了說明書做校正後,量出來的數值就正常了,感謝你,還有看了一下說明書,不免要抱怨一 ...

說明書寫的不夠詳細?我想現在的産品都是如此的。

有些好一點的商品有提供光碟或可到網站下載 PDF 說明書,大部份的則沒。

國內廠商在這方面做的很差,該加油了 >_<

网友:
準一點要用儀器...設100k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