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這片背光高壓板可以代用嗎?[已解決]

楼主(2012-08-18):
我的面板是奇美的M150X3-T05型號,

背光高壓板

剛剛去電子材料店買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代用,同樣是5PIN 12V的輸入端

黃色圈圈的燈管輸出直接改成舊有的接腳可以嗎?
因為怕不能代用,所以塑膠包裝未拆開
請教各位能指點!謝謝!

楼主:
找到了點訊息...真抱歉!要自己先仔細爬文...
此篇幅對小弟的答案有很大的幫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29636-1-2.html

su_fei 大的教導:
版大……我不想用圖片直接告訴您接那一個點,但我可以"教"您如何去找接點:
1…每個高壓條一定會在 Vcc (電源)上接一個"電解電容"做為輸入電源濾波用
2…因此…這一個"電解電容"的" 正 ( + ) "就是接輸入的電壓正電,一般為12V
3...而"電解電容" 的 " 負 ( - ) "就是接輸入的電壓負電,一般為地線...............

小弟先試試看囉!但是....高壓輸出都是統一規格嗎?

网友:
你買錯不能代喲 你的是4燈小口 買到四燈大口 可以的話拿去換巴

楼主:
同樣四燈就差別接口不一樣嗎?
我看電路接法都相同耶.
因為這邊電子零件行只有這種規格最類似,
如果給它接一接可以嗎?輸出電壓相同?
不會爆管吧?

网友:
到烏骨雞學姐賣場有賣大口轉小口的線,接上就可以

网友:
我不曉得如何說ㄋ 高壓版有區分高壓跟低壓回授 這如果你要改那就祝你好運吧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那就.....碰運氣囉!

网友A:
這種東西是不能碰運氣的..不然會烤肉的,網路,街上4燈小口板一大山,怎買了還改,住在那裡喊一聲,
這網站,人員材料一大堆....怪怪

楼主:
小弟就是急性子,看可行率高,買了乾脆就給它...下去了(改了),
也沒得退了.今天也長知識許多了,下回就知道了,
這邊是彰化,鄉下地方,懶得跑台中一趟...
謝謝~pkshu大關心

楼主:
跟各位報告!那片高壓板可以代用.
自行改接圖(這片萬用板不知放了幾年,終於可以把它用掉..XD)

兩塊板的電路走法一樣,只差接口不同而已啦.

雖然有高低壓的疑慮,但是看線路走法並沒有分別,
所以大膽接上囉!(下回有此狀況,還是去買轉接來用比較實在)

接上後,通電...亮了(還好不是爆了)

這台是雜牌的螢幕,

又撿回一台螢幕可用~
謝謝各位的幫助,謝謝本站提供平台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各位報告!那片高壓板可以代用.
自行改接圖(這片萬用板不知放了幾年,終於可以把它用掉..XD)

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專修『失望!』牌LCD~~~是哪一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專修『失望!』牌LCD~~~是哪一牌啊?

哈哈~
終於有人發問了~
這要問我們論壇的壇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東西是不能碰運氣的..不然會烤肉的,網路,街上4燈小口板一大山,怎買了還改,住在那裡喊一聲,
這網站,人員 ...

練技術(有一失 必有一得)

楼主:
雜牌,就是沒聽過的,正確是朋友以前公司(哪家?沒印象)做的LCD
沒有掛上LOGO自己用,最近壞掉不要了,小弟算是回收(回家收起來用)吧
這台看來亮度還比家中那台19吋Acer AL1711還亮
不錯啦!
謝謝各位大,有你們鼓勵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