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SL7008 開機閃一下

楼主(2012-08-18):
圖片先借用 jimna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9&highlight=SL

先處理爆容部份
換完後一樣閃一下

把 C5706 跟 H224J 麥來電容拆下來量都正常
於是換新的 C5707
換完後一樣閃一下

然後把沒爆部份拆下來量
大電容有偏低情況
全部電容都換新
換完後一樣閃一下

這樣抓不到到底原因在那裡了.....

网友:
有沒有測試燈管是否正常呢?

楼主:
燈管是拿新的來測

网友:
應該是高壓故障直接該高壓公板比較快,四燈小口 100大洋左右。

网友:
查這幾個

网友:
要先知道所謂閃一下的故障原因,這通常是因為過壓或過流導致保護電路啟動,

朝這個方向應該能順利查找到故障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