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Leadtek Winfast 9400GT 512M供電短路維修實例

楼主(2012-08-18):
型號:Leadtek Winfast 9400GT 512M
故 障情況:上機通電馬上斷電
查修方向:12V 供電迴路異常

這片插上電腦後開機,電腦馬上斷電保護..檢查12v供電腳...紅圈處為電容爆了,想說會是維修好朋友,結果換掉不是它.....

在檢測主供電ic的VCC也是吃12V,也是短路

開始查找12V迴路,不外乎貼片電容、mos、主供電ic...,運氣很好,先下了主供電的上管,嘻嘻,問題發現了

再打12v的對地值,正常囉

這是N-Ch mos,手邊隨邊找了一對上下管都換掉,直接上機測試,也不量了..完修

网友A:
厲害哦!很快就排除了故障點。

造成 mos 管短路的原因會是爆電容造成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哦!很快就排除了故障點。

造成 mos 管短路的原因會是爆電容造成的嗎?

很有可能,這片客戶換下來的原本風扇也不轉了,整片燒燙燙,可能高溫先讓12v進來的470uf 16V電容爆裝,進而影響相連的上管

网友:
幸運的是,GPU並沒有因此打壞。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利害,好隨性的專業技術,謝謝大大的教學^_6

网友:
真的好厲害我手邊有好幾塊顯卡都不知道怎麼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