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馬力換算電流

楼主(2012-08-18):
單相220V 2P馬達 --2馬=746*2=1492W
P=A*V
A=1492/220=6.78..
但是我用勾表量是13.3A
請問要怎麼算阿
單相110V的馬達電流又是怎麼算ㄋ---

网友:
我曾說過,我家上一代是水電工,數十年前台電輸電品質不是那麼穩定,
我一直記得老師傅們的記法,在電表上的近似值,三相一馬力是三安培,
單相一馬力是15安培,所以你220V2HP13.3A是沒錯的。

网友:
746W是指馬達消耗的實際功耗,還要算上效率跟功率因素才是其總消耗功率...

网友:
標示的2馬力是指輸出的作功值,

不代表是實際的耗電量,

一般在標籤上應該有標示使用的電壓及耗電流的數據

那個耗電流數據在實際使用上會比標示值要高一點點

楼主:
我一值都認為1馬就是746W...0.0....
原來實際上還要算上效率跟功率因素...
謝謝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