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53W筆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2-08-18):
機型:BenQ S53W
故障狀況:開機電源燈亮及硬碟燈亮,大約40秒後硬碟燈暗,有拔掉硬碟測試,記憶體測試過,按Caps Lock沒反應,這會是基板故障?Cpu故障?我沒有修過筆電,沒有零件測試,外接螢幕也不會亮,所以應該不是面板問題,進一步該怎判斷下去??謝謝

网友A:
沒有工具就沒法查修了!!

先插除錯卡檢測看看,再來要你能夠把主機板拆出來測量再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工具就沒法查修了!!

先插除錯卡檢測看看,再來要你能夠把主機板拆出來測量再說了???? ...

除錯卡我有,但沒有Mini-PCI可以接,板子我拆過,也在這裡下載了線路圖,不知從何下手!真抱歉,沒有概念~~
過幾天拍照當拆機賣囉!!
謝謝eson0724愛心回答

网友:
可能需要從主機板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