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U1 求助進入設定方式 主機板照片如內

楼主(2012-08-18):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整台機器內部

整台機器內部

全機圖

這型跟sanyo的都很像但ad版 的t-con的輸出電壓不同(註明)

小弟需要進入內部設定方式^^希望有大大能幫忙

這台問題是
1.不開機已修好~(ad板問題)
2.不記憶頻道 已修好 記憶ic ng

3.現在底色異常

网友A:
EEPROM程式燒錄正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程式燒錄正確嗎?

記憶ic我有燒2個備份  換了有變比較好  但色溫部分沒改善~一定要進入內部調整了

目前我是要進去內部調整色溫部分...色溫全部異常

网友B:
需要這支遙控器.才有辦法進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這支遙控器.才有辦法進入.

這隻我有阿~~按單鍵就進去的  但這支不能進去...這隻是sampo專用的(主機板常壞那型有bga ic的)~~

這台主機板不能用  我是沒有試  因為印象中這台我是按前面面板不知道什麼+什麼  進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隻我有阿~~按單鍵就進去的  但這支不能進去...這隻是sampo專用的(主機板常壞那型有bga ic的)~~

這台主 ...

要拆開遙控器.裡面中間有一顆隱藏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開遙控器.裡面中間有一顆隱藏鍵.

恩~@@你說這個我知道~但我沒測試這隻~我禮拜一試看看   這隻我有做好按單鍵就進去的按鍵了

感謝你 希望可以進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你說這個我知道~但我沒測試這隻~我禮拜一試看看   這隻我有做好按單鍵就進去的按鍵了

不用試------>>因為不是這支遙控器

這塊AD board一共有3種程序(eprom)1.QDI 2.AUO 3.CHI
3種色溫嚴格講起來都有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試------>>因為不是這支遙控器

這塊AD board一共有3種程序(eprom)1.QDI 2.AUO 3.CHI

感謝你~^^是否小張大知道進入內部設定方法呢?以前我曾經進去內部設定過調整色溫成功過

但忘記怎麼進去了  (當時忘記紀錄了     )所以才上來發文

楼主(2012-09-19):
整台已完修~^^

网友:
DA0VT3MB6F2-AD板
※初始設定方法:
1.-同時按住電視面板上
(音量小<)+(選台上▲) 按鍵
=>直到螢幕出現 主目錄
(F 初始設定)畫面,
2.-再按 音量>鍵
進入Factory ModeVideo

3.-按 選台▼直到DigitaAdjust

4.-按 音量>進入DigitaAdjust設定欄

按上下選台是-選擇項目
按左右音量是-選擇數值
目錄離開是-跳回上一頁

网友:
適用:SANYO-SMT-32LC1(1366×768)
      SAMPO-LM-32U1(1366×768)
SAMPO-LM-26U1(1280×768)
      ACER -AT3201W(1280×768)
      PHILIPS-32PF4321(1280×768)

適用面板有:
# V320B1-L01=> T-con=V32B□C3
# QD32WL01=>T-con=V32ACB-4
# QD26 WL01=>T-con=V26A1

以上操作功能僅供參考,
非維修技術人員請勿任意操作,
以免造成程序錯,誤無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