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L-3231又開始閃動

楼主(2012-08-18):
兩三年前更換過電源板,
現在有發作了,電視打開時,前幾秒燈管一直閃動,然後會突然變正常
等到看了快半小時,就一直持續閃爍,應該是過熱產生空焊吧!!
一樣也是從POWER BD下手?
因為已經過保了,所以不打算再叫原廠了。
只好在自己拆掉,看是那一顆過熱,開機十幾分A和B都很熱

A下面不知道是什麼晶片,不過光摸它上面的散熱塊,就覺得很熱
我最怕是這一片,因為焊點都在下方,一定要用熱風槍才有辦法

至於B根本就是燙,可以自己貼一塊散熱片上去嗎?

C、D、E摸起來還好不會很熱

問題是不是出在A or B??

网友A:
個人認為是電源版~可能電流量不足

前幾天我遇到一台歌林的  熱機畫面會一直閃動 還有異音 後來用自具測試外接電源 測試一小時都不會ng

後來電源版改掉 測試2天無毛病了就交給客人了   個人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為是電源版~可能電流量不足

前幾天我遇到一台歌林的  熱機畫面會一直閃動 還有異音 後來用自據測試 ...

雖然知道問題出在POWER BD,
但是沒辦法自己搞,我只有烙鐵,沒有熱風槍。
可以幫我推薦高雄有哪位大大會修?

楼主:
引用 楼主:
雖然知道問題出在POWER BD,
但是沒辦法自己搞,我只有烙鐵,沒有熱風槍。
可以幫我推薦高雄有哪位大大會 ...

這塊好像不是電源板可能是主板,可是我不知道為何維修單上次寫POWER BD??

原廠換主板3000大洋,而換電源板2800,

不曉得要不要換??

有發message給狼大,可是他好像很忙一直沒有回覆。

网友:
三張圖片連結都警告"可疑網站"
等你直接貼圖上來囉

网友B:
閃爍?
請先確認是『燈光』閃爍?還是『畫面』閃爍?
燈光閃爍是高壓板上的35V電容、容質太低~需更換
畫面閃爍是T-CON上排組問題(靠近主板聯結線T-CON上的電阻)~

楼主:
抱歉!我再把圖重新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閃爍?
請先確認是『燈光』閃爍?還是『畫面』閃爍?
燈光閃爍是高壓板上的35V電容、容質太低~需更換

燈光閃爍和畫面閃爍不一樣??

哪一個閃爍會伴隨高壓電流啪啪啪聲音?

以前基本電學的排阻是長這樣,可是主板上沒看到!!
http://www.cs55.com.tw/itemshowf ... r=11&SerDesc=02

上面有多顆線圈的那一塊是不是才是電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光閃爍和畫面閃爍不一樣??

哪一個閃爍會伴隨高壓電流啪啪啪聲音?

背光板的CCFL是靠高壓點亮的
當絕緣不良漏電時,背光板就會閃爍
不過通常應該會進入保護才對

网友:
1.燈光閃爍和畫面閃爍不一樣??
是的這兩種都很容易研判錯誤
太類似~
畫面變化跟燈光需分辨

哪一個閃爍會伴隨高壓電流啪啪啪聲音?
伴隨高壓趴趴的聲音、那方向當然指向INVERTER高壓部分

以前基本電學的排阻是長這樣,可是主板上沒看到!!

沒錯你所認知的也是排組、不過T-CON上的是SMD型的排組
此項雄爸爸已經文圖並貌標示說明了

既然已補充說明高壓有異聲、就從高壓電容下手
會有聲音的只有『電容』『升壓器』而已
答案已經出來了~
首先35V八顆電容全部換掉~測試後再說

网友:
補充:
會有聲音的只有『電容』『升壓器』而已
還有『燈管』也會出現聲音

网友C:
拆機從後面看,發出異聲/閃爍時是背光模組的燈在閃還是畫面在閃,另外可以的話,請找出確切聲源在哪裡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無私的回文!

現在已經沒辦法閃爍了!根本開不了機。

前幾天因為不知道從哪邊下手,

所以對一些晶片補焊,爬文有人說BENQ的板子虛焊的機率蠻高的。

現已經無法開機,但是電源燈有亮黃燈稍微一點點摻雜紅色,照理說平常關機是亮紅燈。

這該從哪邊下手啊?

我找不到35V的電容,不過連接電源板旁有25V 6C 47的電容

這種電容不知道要怎麼解焊量測?我只會拆電解電容,這種電容怎麼同時對兩邊加熱解焊?

電源板的圖

楼主:
丟給外面評價不錯的維修,連他們也沒轍。

只好叫原廠了~~~

网友D(2012-09-21):
引用 网友C:
拆機從後面看,發出異聲/閃爍時是背光模組的燈在閃還是畫面在閃,另外可以的話,請找出確切聲源在哪裡 ...

狼大
請問拆機從後面看,閃爍時是背光模組的燈在閃的話是什麼因素引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狼大
請問拆機從後面看,閃爍時是背光模組的燈在閃的話是什麼因素引起

1.背光電源不穩→查電源板
2.背光電路不良→查背光電路板
3.燈管不良→檢查燈管
4.AD給背光的調光信號異常→查AD調光信號

网友E:
所以對一些晶片補焊,爬文有人說BENQ的板子虛焊的機率蠻高的。

現已經無法開機,但是電源燈有亮黃燈稍微一點點摻雜紅色,照理說平常關機是亮紅燈。

看來主晶片被加熱到掛了,要重植球看看了,不然就是要換主機板了

网友:
奇怪了!!!!  不是只有補焊而已, 怎麼 " 開不了機呢 " ?

网友:
我遇到閃爍的不多,可能我還修的不夠多.
1.我會先查電源板,電壓升不到那22.5V以上.一定會閃爍.
2.高壓上的迴路,24V端順著電路找有問題的零件.
3.高壓上的線圈和電容找找看吧.

楼主(2012-10-22):
引用 网友E:
所以對一些晶片補焊,爬文有人說BENQ的板子虛焊的機率蠻高的。

現已經無法開機,但是電源燈有亮黃燈稍微一 ...

是啊!
連原廠也說要換兩塊板,
電源板和主機板。

楼主:
請教過北部一位專修主板的高手,
他聽到我給的主板編號,直接建議我不要浪費時間
這塊板是出了名的超級難搞,花的時間跟價錢不成比例,
所以現在只好等郭董的好消息!
電視放著偶而注意一下拍賣上是不是有殺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背光電源不穩→查電源板
2.背光電路不良→查背光電路板
3.燈管不良→檢查燈管

原廠看過是說電源板,
只是我連主機板都掛了。
早知道電視買來時散熱孔加兩台系統風扇
隨便撐都能超過10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看過是說電源板,
只是我連主機板都掛了。
早知道電視買來時散熱孔加兩台系統風扇

我有一台一樣的型號(殺肉機)目前沒有電源板其它都有,都是好的,主板是好的,你要試嗎?

网友F:
我修過那台液晶電視毛病>狀況跟你依樣>結果耗掉三星期才抓到兇手>原來是P+I 的電原版IC V201(DMO265R)不良!>花#35元換掉就OK>>試看看!祝你幸運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修過那台液晶電視毛病>狀況跟你依樣>結果耗掉三星期才抓到兇手>原來是P+I 的電原版IC V201(DMO265R)不良! ...

謝謝你的意見!
不過搞好電源板也沒用,因為主板也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