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偉訓 HEC Raptor R400 輸出電壓偏低

楼主(2012-08-18):
故障情形:5V輸出剩4.5V,12V剩10.7V

驗明正身
維修前上機測試
內部照
+12V線路,這樣有算雙路輸出?
膨龜兄弟
這裡搞不懂穿熱縮套的邏輯,若是為了絕緣另一顆爆掉的怎麼沒穿?
下面離比較遠的小電容反而有穿?
2顆苦主都是6.3V/2200uf,換下後測試
換上同規格NCC KY,有刻意閃一下位置
上機測試

因為修完也只是當事主的備機,其他電容就沒一併換掉了
賺積分用的軟柿子,謝謝收看!

网友:
給你加分了 ^_^

雖然是個小 CASE,不過圖片及文章也要花一些時間來整理的。

這台應該也是用 TEAPO 的電容 >_<。不過電容換後,電壓量起來就很漂亮了。

网友A:
包熱縮套是為了通過高壓測試才包的,你看他有包的都距離電感蠻近的。

你這顆Power跟我之前應急在順發3C買的"靜音王350W"的設計有點相似,之前拆開看了一下,也發現沒包的那一顆電容突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熱縮套是為了通過高壓測試才包的,你看他有包的都距離電感蠻近的。

你這顆Power跟我之前應急在順發3C買 ...

原來是測試用的,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測試用的,了解

我是這麼認為啦,也有聽說過是這樣,給你參考而已。

會好奇為什麼有先電路板會有那麼多白色的膠嗎?其實那主要也是通過測試,有一道是"摔東西"的

楼主:
上膠的部分在關於變壓器的討論裡有看過
偉訓用的黃色膠久了會變色,有些看起來很噁心
公司有一顆300W的內部膠水看起來就像被檳榔汁噴到一樣
我連測都不想測就直接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