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TUSI-M 無畫面

楼主(2012-08-19):
這塊板子是撿到的...查了一下歷史非常久,應該是P3 370腳位(小弟沒有這個假負載)

於是上電測試,結果無畫面. PS:把水銀電池拔掉在上電也是無畫面.

在無任何工具下,只好請出debug卡(用2款)

第一款測試結果

第二款測試結果(測試好幾次,有時出現OD.OE.41)

网友A:
目前依你所說的狀況 , 這兩種可能性高

1. 有可能是 cpu 頻率調整 jumper 要調整.

2. bios 要更新

尤其是第一種 jumper 調整的可能是比較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依你所說的狀況 , 這兩種可能性高

1. 有可能是 cpu 頻率調整 jumper 要調整.

我先對第一種可能去處理
查詢了一下官方資料

看了一下主板上目前設定,為Jumper free mode (也就是透過BIOS去設定,不過我曾經把電池拔掉過,這設定是不是就不見了?  所以我該透過手動調整CPU.SDRM.PCI頻率?)

在看了一下CPU

記憶體

我該怎麼調整?

网友B:
檢查JUMPER設定狀態,如果是由BIOS調整應該會自動偵測出來....
CPU FSB-100
RAM-133
PCI-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JUMPER設定狀態,如果是由BIOS調整應該會自動偵測出來....
CPU FSB-100
RAM-133

我對於自動偵測這點有疑問:
既然BIOS有這功能可以自動偵測出來,那為何還要設置外部的 jumper供調整??

网友:
詢問:
這是原來會動的 cpu 嗎 ? 還是你自己找來裝上的 .

jumper 的 jp2 與 jp0  調整看看 因 cpu 100 MHZ , RAM 133 MHZ
然後 電池 拔掉 CMOS JUMPER  清一下...
JumperFREE 也可拔除試試看...

依你的板子狀況看應該是好的只是頻率問題才對 .... 祝你好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對於自動偵測這點有疑問:
既然BIOS有這功能可以自動偵測出來,那為何還要設置外部的 jumper供調整?? ...

最主要的作用應該是超頻
後來的板子,jumperfree的功能更完善以後,就在bios裡微調了

當然也不排除,說不定板子抓錯cpu頻率,這時候就需要手動去設定外頻跟倍頻數了

楼主:
今天把水銀電池拔掉
並手動調整jumper

開機測試一樣無畫面

與先前不同的是,紅色那張debug卡出現錯誤代碼固定為0B

0B:測試8254蕊片的DMA通道0. 查主板中鍵盤控制電路與鍵盤中的控制電路

問題是我有接鍵盤阿....這個問題是???

難道該重燒BI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對於自動偵測這點有疑問:
既然BIOS有這功能可以自動偵測出來,那為何還要設置外部的 jumper供調整?? ...

因為那時候的自動偵測技術剛出現,對於組裝老手來說沒差別,可是
新手就有差了,自動偵測參數降低組裝電腦的門檻很多。不然只要一
個參數設定錯誤很可能就燒壞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那時候的自動偵測技術剛出現,對於組裝老手來說沒差別,可是
新手就有差了,自動偵測參數降低組裝電 ...

了解...當初只是覺得奇怪,怎麼會做2種設計, 明明有自動為何還要多針腳可手動.

网友:
一般來說P3的CPU有分外頻 100 及 133

當時主機板設計的自動偵測功能並不準確,所以大多自動設定在外頻100使用

要使用133外頻就必須自行調整JUMPER

另外也是將這功能用作超頻使用!!

网友C:
你的CPU是P3 1.2G 賽揚 圖拉丁的U
此張主機板要支援BIOS必須是1011版本
先找顆非圖拉丁測試看看吧
不然BIOS拔起來重燒1011版本看看

网友A:
既然有說到鍵盤的地方不訪查一下 K/B  的阻抗看看是否正常...
不是有插鍵盤就一定是沒問題..阻抗不對也會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CPU是P3 1.2G 賽揚 圖拉丁的U
此張主機板要支援BIOS必須是1011版本
先找顆非圖拉丁測試看看吧

已重燒BIOS到1018版本
一樣擋0B

网友D:
您的主機板有支援這顆CPU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主機板有支援這顆CPU嗎

官網截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說到鍵盤的地方不訪查一下 K/B  的阻抗看看是否正常...
不是有插鍵盤就一定是沒問題..阻抗不對也會卡 ...

(阻值)
pin1對地 723
pin5對地 895
pin4對地 467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值)
pin1對地 723
pin5對地 895

看你測量的阻抗應該是有問題...正常應該有兩腳阻抗會很接近才對
看看那有排容 CN1 或是 RN7, RN6  應該有壞
也不仿把排容拆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