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Trinitron(特麗霓虹) Color TV model KF-42we620[已解決]

楼主(2012-08-19):
各位先進:

SONY Trinitron(特麗霓虹) Color TV model KF-42we620

之前因為過熱..所以增加了風扇...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畫面亮度不足(如圖)...OSD也調整過了...沒有改善...

請教各位先進...不知是哪裡出了問題...謝謝

機型

機型

畫面

畫面

.......................................................................................................

多謝各位的指教....

网友:
這是投影機式的電視嗎...

如果是的話,應該是燈泡老化,換那個不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