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被Esata害到的wd硬碟

楼主(2012-08-19):
朋友有顆硬碟因為Esata線短路

導致硬碟上的電路板有燒焦的痕跡

後來找了同樣型號 不過不同容量的電路板換上去

可通電開機 不過開機會有咖咖的聲音

這樣子不知道還有沒有救...?

正面

正面

反面

反面

网友:
同型號不同容量的板子理論上應該無法代用~因為板子版本晶片或許都會不一樣
最好還是先找看看有沒有相同容量相同型號的比較有機會
要不就試著先把損壞的金手指插槽換掉試看看

网友:
現在的硬碟不像以前那麼好換PCB 了~~ 因為上面的BIOS 都不是單獨存在的(似乎被整合到IC 裡了)

网友:
1. 找相同型號相同容量的板子更換,試試可不可行.
2. 若是可以讀取,則先讀取資料,把它存到備份的硬碟,然後再重新Format.
3. 若不能讀,而BIOS抓得到的話,就重新Format.
4. 此硬碟最好不做正式存資料的硬碟,因為磁區可能有壞軌,更嚴重的問題可能是讀寫頭故障.

网友:
我試過有隻SATA 1T硬碟, 有非常重要的檔案在裡邊, 像你的硬碟一樣, 電源板燒壞, 那硬碟只買了約3個月, 原廠可換新給我, 但不會回復數據, 我嘗試一樣size的硬碟, 拆電源板更換過去, 不知道為什麼, 原全無反應, 完全認不到.

楼主:
燒掉的部分

燒掉的部分

sata電源公座

sata電源公座

不知道各位覺得我是不是應該要衝一下把它焊上去

网友:
電源部份換上去是有機會的...
WD換板子是沒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