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板並聯接法

楼主(2012-08-19):
小弟有4張12V50W的太陽能板
要把4張併成200W輸入 太陽能控制器20A的控制器
他原本盒內都有併一個二極體正負極並在一起
他作用是什麼呢?
每張版子還要再串防逆二極體嗎?
如果要裝 要裝哪種型號二極體?

蕭特基二極體只有單一型號嗎 我要買哪種的@@
我怕沒裝 不知到太陽能板會不會壞掉@@

网友:
控制盒內有並一個二極體=====>應該是防止極性錯接保護用的
每張板子還要再串防溺二極體嗎===>裝與不裝,各有利弊
要裝哪種型號二極體=====>選用蕭特基二極體,順向壓降較小

网友:
要並聯的話,1定要將每個太陽能板的輸出都接上1個二極體,以防止被別的版子反向充電,

由於每片板子的電壓稍有差異,當受到同樣強度的太陽光照射時,電壓高的會對電壓低的放電,
這會造成電壓低的板子晶片受到外加電壓/電流的衝擊,嚴重時可能毀損,

尤其當使用1段時間之後,每片太陽能板上堆積的灰塵、鳥糞程度不同,更會造成極大的差異,
那時就容易達到最嚴重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