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印表機只有一色印不出來.是阻塞還是線路問題?

楼主(2012-08-19):
是epson c20.之前正常使用.之後紅色印不出(完全空白).做過換墨水.清潔印字頭.也待機再清潔過都一樣.
之前查過一些資料.如果完全印不出表示印頭損毀無法修復嗎?
如果像上述只是有一色印不出來也是無法修復嗎?
這狀況好處理嗎? 想自己先修看看

网友:
基本上應該是噴嘴完全塞住了!
如果之前用的是副廠的墨水的話,我看是沒救了!
因為epson的噴嘴是做在機器上的,
不像hp是做在墨匣上,所以無法處理了!
如果要換噴嘴,那就直接買一台新的吧!

网友:
把舊墨夾拆開~洗乾淨~
裝回印表機~
在裡面放入噴頭清潔濟~做導墨動作~2次~靜置24小時後~在換新的墨夾試試~
清潔濟>>用稀釋的玻璃魔術靈~即可~
不行的話~就拿去回收吧

网友:
要先將噴頭晶片擦淨, 再通導墨管.

网友:
有可能吸墨組故障

楼主:
感謝回答.之後將噴頭整組拆下.下方用噴頭清潔液浸數小時.
也用過針筒加軟管將清潔液注入噴頭進墨口處.注入後下方有流出.應該沒阻塞才對.
但是還是一樣一點紅色都印不出來.
所以..宣告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