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完修)k9vgm-v南橋附近的MOS短路,請教有此板子的人~

楼主(2012-08-19):
MSI k9vgm-v(MS-7253 VER 1.1)南橋附近的MOS短路,上面就只有幾個數字 805 48 09NG
上網查不到相關的資訊,請問有人知道這個MOS可以用甚麼MOS代用嗎??謝謝~

网友:
PO圖來看看!!

這樣會有誤判!!

楼主:
您好~圖片已補上,用手機照的,有點模糊請海涵,謝謝~

网友:
大大:
如何判定這一顆MOS短路?
小弟有一塊MSI MS-7392 VER1.2 只要一開機立刻CPU 12V電源短路保護,一直重開機。

网友:
N-MOSFET  4809NG  一般的 N-MOSFET 都能代用 如 0603 ,0903 ,0703 .....
建議先拆下後測量一下是否還是短路在更換..因有可能還有其他地方不良 ... 祝君好運..

楼主:
您好~我這片是小4PIN的電源沒插,單獨插24P POWER開機就短路保護,想說跟CPU那邊沒關係,誤打誤撞量到南橋那邊的MOS短路~呵呵,目前卡在找不到代用的MOS~

网友:
請問是直接量下管s極的對地值嗎?還是量D-S間的阻值?

楼主:
您好~是量測D跟S對地都短路

楼主:
請問oscar168 大大,您說的0903是NIKOS P0903BDG嗎??:)另外您附的連結裡面
似乎也提到AP15N03H可以代用,這兩個我是都有,但是不知道哪一比較好,謝謝您~

楼主:
大家好~我換了AP15N03H~美麗的開機畫面出現了~謝謝大家~:)

网友:
恭喜..恭喜...記得注意溫度是否還會高溫....

网友:
標題要記得改一下!!

楼主:
您好~改這樣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