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350BKV 開機無輸出,有異音 維修

楼主(2012-08-19):
這是我第一次修Power...

最近來了兩顆故障ST-350BKV,一顆症狀是無+5VBS,MOS打穿,變壓器也燒了。
另一顆就是我先修好的這顆囉,有+5VBS,但是開機5V輸出只有0.5V,12V只有1.5V,且主變壓器發出異音。

首先拆開就看的這顆通病電阻,很神奇的燒成這樣測值竟然還是跟原來一樣1K..
通病可以看這帖:http://bbs.pigoo.com/thread-20364-1-1.html

本來是1/4W的,建議換成1K 1/2W,因為電阻變大顆,距離散熱片很近,所以用熱縮套包起來:

接著這顆100R,稍微黑黑的,既然我都拆了,當然就一起換掉:

修了這些上電,病情尚未好轉,於是想了一下,回想起看過各位大大之前的維修實例,這種狀況有可能是TL494 第12 Vcc腳上的小濾波電容壞掉,於是拆起來量...
果然..10uF的電容剩下0.63uF...哪招:

新品測值:

好吧,再上電一次,為求安全,在交流電上串一顆60W燈泡,先確認有無短路
結果燈泡亮一半,確認沒短路,且開機已經有5V輸出:

接著就職街上電了
先以一顆12V 50W當做負載,在交流電上串一顆電流錶:

12V:

5V:

這是輸入電流:

算一下效率50W/110*0.66*%=68%
效率偏低了..畢竟壞過,且從94年買到現在用7年了!!完修~~

网友A:
感謝forest162大分享維修經驗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forest162大分享維修經驗

第一次修啦,都是靠各位大大先前發的維修文累積一點經驗修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修啦,都是靠各位大大先前發的維修文累積一點經驗修好的@@

一回生,二回熟,三次就給它厲害的啦!
看的出來,在這方面大大下了很多功夫。

以後又有好文章可看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回生,二回熟,三次就給它厲害的啦!
看的出來,在這方面大大下了很多功夫。

謝謝,說真的Power最麻煩的是空間小全部的零件都擠在一起,換一顆電容要把整組散熱片都給拔下來...

网友:
辛苦啦!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謝謝經驗分享,正在尋寶中

网友:
感謝f大大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C:
小弟遇到一顆也是吱吱叫(待機電壓高達9.xV....) ...把那些高壓的小電容全換了 看到R25 22歐姆那支熱到變色了....想說順便換一換.......

換成這支22歐(金黑紅紅)有先用電錶量過...結果..
..
待機變成6.4V(還是過高..) ....心一橫..綠黑短路開機測12V 5V 3.3V..都正常不會亂飄....:on_002|
想說熱一下在查待機電壓附近的"鼻屎.."......結果....這支R25冒出了煙...燒成這個樣子....:on_033|

換回原本那支變色的之後....待機電壓正常的5.2V....熱機也正常...溫度也OK....:on_015|

是小弟換錯了嗎:on_064| ....還是剛好"註系"用到剛好要掛的...:on_02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遇到一顆也是吱吱叫(待機電壓高達9.xV....) ...把那些高壓的小電容全換了 看到R25 22歐姆那支 ...

如果阻值一樣應該不會有問題的,你的Power型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阻值一樣應該不會有問題的,你的Power型號?

這一顆...目前功能正常...只是那顆R25沒換..心裡毛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顆...目前功能正常...只是那顆R25沒換..心裡毛毛的...

R25接在哪裡的?
22歐姆應該是串聯在TL494 Vcc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R25接在哪裡的?
22歐姆應該是串聯在TL494 Vcc腳的

跟D大大版上貼的這張一樣...連電容位置電阻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D大大版上貼的這張一樣...連電容位置電阻也一樣....

Power很多都是用同一款電路板做的。
要不要再試一次更換那顆電阻?!說不定那次燒掉是動到什麼東西的?

网友(2012-09-22):
恭喜完修 - 感謝分享 !

网友:
MOS 也要換一下, 效率偏低會比較熱要小心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