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NSD擴大機KA-100 送電後燈號全亮 按鍵無動作

楼主(2012-08-19):
如題 送電後燈號全亮 全部按鍵都沒動作 在想會不會是控制IC壞了 卻又不知要去哪裡買 請各位大大幫忙
IC NEC D8749HD 單晶體

网友:
送華成音響比較快...研判你這台應該是雷擊..造成cpu故障..建議是否能補上圖片..跟cpu圖:)

楼主:
那我用手機照像之後補上圖片 感恩

楼主:
我已補上圖片!請麻煩大大幫我看看!謝謝

786.9 KB, 下載次數: 80

楼主:
我已經有找到IC了 不過換上去後還是一樣的問題 = ="
不知道是不是電源部分的問題 又不知道電壓是多少 如何查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經有找到IC了 不過換上去後還是一樣的問題 = ="
不知道是不是電源部分的問題 又不知道電壓是多少 如何 ...

你主基板右測有一顆TC4066BP跟所有TC4066BP+4052.4053.4051全都要換...你找到IC是全新還是從另台拆的
全新品要灌資料才可...

网友B:
我幫你把圖貼上來!!

方便閱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幫你把圖貼上來!!

方便閱讀!!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基板右測有一顆TC4066BP跟所有TC4066BP+4052.4053.4051全都要換...你找到IC是全新還是從另台拆的
全 ...

IC是全新的 不過不確定IC是不是有壞 還是我先換了你說的那四顆在看怎樣
話說IC要拿去給誰灌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IC是全新的 不過不確定IC是不是有壞 還是我先換了你說的那四顆在看怎樣
話說IC要拿去給誰灌資料?? ...

IC首先你要拿顆正常跟空白對拷..至於到哪灌資料?你可在此論壇首頁.有網路購物.你進去找看看..不夠還是建議你將4066+4052+4053這些先換掉..因為雷擊這些都保不住了!

楼主:
好的 我先試試看 如果不行的話再拿IC去灌資料
感恩

楼主:
jasonchen3219 大大 我已經把你說的零件都換過了 可是還是不行
可能真的是IC的問題!! 麻煩了

网友:
1.先把拔掉eprom再開機看Display狀態是否跟之前一樣

2.如Display狀態不一樣(裝回eprom)測量eprom 腳位電壓pin40 +vcc ?
                                                                           pin26 vdd  ?
                                                                           pin2 or pin3 用ac 低檔測指針如何?
3,?是你的功課

4.如確定eprom燒毀,有需要我的話我去桌底下找一顆來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