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320顯示異常

楼主(2012-08-20):
歌林KLT-320故障求助
1.電源板電容爆漿及部分容值不足---已全數更換
2.無影像只有多條直條紋---請問是不是T-CON故障
3.若是T-COM故障要從哪下手維修謝謝!!

网友:
屏線清潔在插看看,若有畫面+線條是事就大條了

网友:
先查T-CON的B+ 5V或12V有沒有~~這型是一顆FET開關IC供電的(在主機板背面)

网友:
可以po 面板型號和邏輯板相片參考嗎?

楼主:
1.應該是奇美面板
2.T-COM型號--->V320B1-C03

楼主:
引用 楼主:
1.應該是奇美面板
2.T-COM型號--->V320B1-C03

网友:
歌林KLT-320故障求助:
1.電源板電容爆漿及部分容值不足---已全數更換
更換後:電源是否已經有供電?正常否?
更換電容並不表示電流電壓是穩定、足夠的?
.
2.無影像只有多條直條紋---請問是不是T-CON故障
.
如您圖示:只有出現許多亮線、並無影像
亮線部分:排線、軟排及T-CON、面板上的主板、TAB-IC脫膠
影像部分:排線、軟牌、T-CON、主機板、供電

3.若是T-COM故障要從哪下手維修謝謝!!
.
如單純範圍設在T-CON:因已經出現有亮線,表示T-CON有供電
但是無影像(黑屏)、請輸入RGB-訊號測試、如相同無影像
是電源PWM問題、電源解決才會有影像
至於影像出現後是否有異常?可從EC5575著手
因目前無影像、請由T-CON個個電源對照查詢
.
快速方法:直接更換新的T-CON測試、如有出現影像而亮線依舊存在
更換新聯結線跟軟排(或擦拭)、亮線如依舊存在
表示TAB-IC已經嚴重脫膠、需重新『邦定』TAB-IC
因亮線過多且位置不在同一個TAB-IC
就只好放棄吧!因為代工費用實在太高、超過中古面板價格
去買一片面板裝上去、效率上會高很多:)

楼主:
確定T-COM故障-----完修

网友A:
t-com的故障有許多種,即然完修,不妨寫個維修過程,讓大家學習學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com的故障有許多種,即然完修,不妨寫個維修過程,讓大家學習學習!

樓主已告知故障位置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已告知故障位置了 !

了解,謝謝告知。

网友:
POWER的電容有換了嗎??

照片上有很明顯的電容故障喔!!

网友:
eson0724大早起
樓主有寫出置換的樣子

歌林KLT-320故障求助
1.電源板電容爆漿及部分容值不足---已全數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