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日光燈電路板 !!!

楼主(2012-08-20):
想請教各位大大 , 如果要把 SMD LED 燈珠安全的取下 , 是不是要使用 熱風槍 利用 底板加熱方法取下呢 ??

LED 日光燈電路 !!
http://bbs.pigoo.com/thread-40273-1-1.html

因為這個鋁板散熱快 , 如果用兩隻烙鐵解焊 , 勢必燈珠會先報銷 !!

還是說有其他的方法 !!! 可在不傷害 LED 之下取下呢 ???

當然我想錫爐應該可以辦的到 !!!

請各位大大賜教 !!!

网友A:
我曾用過恒溫烙鐵拆過,迅速的在銲點上加熱,也是可以拿下的。

解銲時很均匀的在兩邊銲點加熱,待鍚鎔化時,用鑷子推開或夾起來即可。

其實用預熱台也應該可行,但我沒試過 ^_^

如圖是我銲下來的三個 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用過恒溫烙鐵拆過,迅速的在銲點上加熱,也是可以拿下的。

解銲時很均匀的在兩邊銲點加熱,待鍚鎔化時 ...

那個散熱片導熱很快 !!

要精準的而不傷到 LED 真的有難度 !!!

那個 LED  SIZE  比你圖片上的來的小 !!

試過拆下壞的 , 幾乎拆下來就熔化了 !!!

對了 !! 那個 日光燈 LED 你不是也有買 !!

還沒開始玩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個散熱片導熱很快 !!

要精準的而不傷到 LED 真的有難度 !!!

我是請別人代收的,星期二才會去拿回來,我有預熱台,我到時用預熱台試試!

以前曾用烙鐵拆 “指示用” 的 SMD 小 LED,真的很容易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請別人代收的,星期二才會去拿回來,我有預熱台,我到時用預熱台試試!

以前曾用烙鐵拆 “指示用”  ...

如果只是焊在電路板上的 , 那還好處理 !!

這個有加鋁板散熱 , 溫度要達熔鍚時 LED 就掛了 !!!

想用 熱風槍 烘底板方式 !!

但不知可行性為何 !!

先上來問一下有沒有人玩過 !!

网友B:
烙鐵拆的下只是拆下後損壞率蠻高的,後來改用熱風槍才好一些,這批燈管發現只要LED燈珠上發現焦點就已經光衰了要準備換掉了,手上拿到的光衰數量不少沒辦法全換,我拿到的全都是要外加DC電源的
可以參考我格子
http://tw.myblog.yahoo.com/june- ... ev=-1&next=7688

网友:
這燈板的規格還滿多的,有FRP有鋁基板,
還看到有手工焊接的,好像也有註明是樣品的,
因為規格多,所附的備品板就請將就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鐵拆的下只是拆下後損壞率蠻高的,後來改用熱風槍才好一些,這批燈管發現只要LED燈珠上發現焦點就已經光衰 ...

上面有二極體整流 !! 並不是一定要用 DC 啊 !!! (規格有多種 , 但都有 整流二極體 , 應該都可以用 AC 的但要

注意使用電壓 )

LED 日光燈電路 !!
http://bbs.pigoo.com/thread-40273-1-1.html

規格寫 電壓 36 V 並沒有告訴你是 DC 或 AC 的 !!

事實上我二呎的用 AC 18v 可以點亮哦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二極體整流 !! 並不是一定要用 DC 啊 !!! (規格有多種 , 但都有 整流二極體 , 應該都可以用 AC 的 ...

基本上燈具本身有標註30V或36V 應是DC電壓,二極體應是作保護用的,
若改用交流恐會閃爍,而且要留意峰值電壓不可超過36伏(10顆燈珠串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燈具本身有標註30V或36V 應是DC電壓,二極體應是作保護用的,
若改用交流恐會閃爍,而且要留意峰值 ...

我的燈具都沒標明使用電壓 , 我看了電路是 5+1 電晶體推動 !!

假設 LED 每個是 3.0 v x 6 = 18v 直接使用 AC 18v 來點是剛好的 !!

沒有閃爍情形 , 亮度還可以啦 !! 不過耗電 0.23A 那也不算省電咧 !!

最主要的是 燈與 燈距離 太近 , 沒辦法 施工 !!

想說用烤底板的方式 , 可是 LED 燈條被牢牢固定住了 !!!

拆不下來哦 !! ~

网友D:
用熱風槍從底板加熱 是可行的

直接從上方加熱也可以 溫度要調的很準

不然燈柱在沒拆下之前就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燈具都沒標明使用電壓 , 我看了電路是 5+1 電晶體推動 !!

假設 LED 每個是 3.0 v x 6 = 18v 直接使 ...

燈條固定有的是用螺絲固定,有的是用壓緊的方式固定的,

用壓著固定的就無法拆下來了,這增加了維修的難度,
不過我想您可以克服的。

至於那電壓,一個是 dc ,一個是 rms 我想不會是一樣的,
主要是超過太多,光衰會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條固定有的是用螺絲固定,有的是用壓緊的方式固定的,

用壓著固定的就無法拆下來了,這增加了維修的難 ...

是用壓緊方式的 , 而且只有一排 !!

應該是 電晶體 壞了 !!

只有六顆 , 想看看有什麼不用大費周張的方式拆換 !!!

就怕為了這 六顆 把燈板給搞壞了 !!1

哈 !! ~ 哈 !! ~~

那個使用 AC18v 的我試了兩個小時 !!

除了燈板有些熱 !! 其他的還算 ok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熱風槍從底板加熱 是可行的

直接從上方加熱也可以 溫度要調的很準

這就是重點 ~~ 要使用多少溫度 可以熔錫 但又不傷害燈珠 !!!

對 熱風槍 沒什麼 研究 !!! 希望有高人指點一下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是重點 ~~ 要使用多少溫度 可以熔錫 但又不傷害燈珠 !!!

對 熱風槍 沒什麼 研究 !!! 希望有高人指點 ...

我用hakko 850b熱風槍

溫度約轉到3.7過一點點 風速開3

大概是這樣

燈柱會溶的話再往下調一點

网友E:
請問各位前輩,電源來源如何處置,自己做電路,還是找個電源供應器,想應用在何處呢?
我是希望改掉家中二尺燈管為led日光燈管,但電源部份讓我頭痛,各位前輩,還麻煩給個
明燈指引,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各位前輩,電源來源如何處置,自己做電路,還是找個電源供應器,想應用在何處呢?
我是希望改掉家中二尺 ...

我也找過網路上,看是否有這類電源(應該正名是 LED 驅動器),但 30V 的找不到。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買個變壓器,輸出側經整流、濾波後大約在 30-35 VDC 即可。

複雜一點的,可用一些電壓調整 IC 來 DIY 下,這類 IC 很多,像常見的 LM471 應該就可做到輸出在 30-35V 之間,還能做到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各位前輩,電源來源如何處置,自己做電路,還是找個電源供應器,想應用在何處呢?
我是希望改掉家中二尺 ...

二呎的你看一下你的 板子 是何種 規格的 !!

LED 日光燈電路 !!
http://bbs.pigoo.com/thread-40273-1-1.html

像我的 LED  5+1 加電晶體的 , 我用 變壓器  9v 0 9v  的  AC 18v 直接接上 !!!

也是很正常啊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呎的你看一下你的 板子 是何種 規格的 !!

LED 日光燈電路 !!

jeanshyen大:
今天檢查另一隻燈管,發現和你是同型號的,我上網查了一下,應是這家廠商製造,如下:
http://jcs-hitech.com.tw/index.php
益光光電
但這網站卻查不到這型號的,明天早來打去他們公司問問,看能不能問到輸入電源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jeanshyen大:
今天檢查另一隻燈管,發現和你是同型號的,我上網查了一下,應是這家廠商製造,如下:
http: ...

同型號 ~~ 那就是 AC 18V 接上就可以了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同型號 ~~ 那就是 AC 18V 接上就可以了 !!!

呵呵~問題是我是第一次聽到ac 18v的變壓器,我沒有耶
我只有 dc 24v 1.25A(請問jeanshyen大,電流要多少,才是安全範圍啊?)的變壓器,不知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問題是我是第一次聽到ac 18v的變壓器,我沒有耶
我只有 dc 24v 1.25A(請問jeanshyen大,電流要多少 ...

你去 電料行 買就有了 9v 0 9v 有中間抽頭的 !!! (或直接只有一組 0 18v 輸出也可以 )

比較好運用 !! 可當 9v 的 也可當 18v 的 !!

這只是降壓 ac 110v 降  ac 18v  電流 大於 500mA 以上就可以了 !! (實測 230mA)

不過最好是用 1A 的 , 如果考量體積的話 500mA 就夠了 !!!

用 DC 24V 依電路來看是不合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