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維修無鉛製程power問題

楼主(2012-08-20):
請問各位大大
目前手上有一顆電腦用的 mini小power要換電容, 因為他有標RoHS
如果各位大大遇到有 RoHS的power 會怎麼做??

网友:
ROHS 只是標稱無汙染之環保材料
大公司正正經經出貨  會受SGS檢驗
-----------------------------------------------------------
如果你是給終端使用者 做修護用
也可以使用 非ROHS材料 的傳統材料/零件

例如: 原廠使用無鉛錫(Lead Free Pd)  你可以使用有鉛錫(ㄧ般傳統用那種)

网友A:
在下經手過一批產品,是有鉛銲錫改無鉛的(也就是把有鉛銲錫除掉之後再上無鉛銲錫),後來使用約三年之後開始出問題,原廠檢驗之後說,用顯微鏡看可以看到銲點已經裂開了,是無鉛與有鉛銲錫混合所導致.
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經手過一批產品,是有鉛銲錫改無鉛的(也就是把有鉛銲錫除掉之後再上無鉛銲錫),後來使用約三年之後開始出 ...

照您這樣說, 連鉻鐵頭也不能使用沾過有鉛的焊鍚了??
看來應該準備一隻新的鉻鐵頭+無鉛焊鍚
如果無鉛成有鉛, 應該不會裂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