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插座中性線理論上是零電位不帶電..但為什麼還會電人呢

楼主(2012-08-20):
如標題所說的
正常的狀況下..
插座的兩頭..
一個是紅色的火線..帶110V的電位..
一個是白色的中性線..理論上是由台電變電箱處接地後接進來的0v電位的電線..
白色的中性線既然不帶電又和我們所站的大地同樣0v電位...

那為什麼常常不小心碰觸到白色的中性線還是會被電到呢?
請問這樣的狀況是正常的嗎?為什麼?
還是我家電力設備接法有問題?
大家家裡的中性線又是都是如何的情況?...會電人?...亦或是不會電人呢?...
那種才是正常且正確的狀況?
該如何改善呢?

网友:
家用拉進來是220V,分一半用就是110V,有二個一半可用。。。。。

我是自己要拉220V,用電表量時知道的。。。。家用的110V是分出來的。。。。

地線好像就由地球傳回去。。。。。。

所以你被220V其中一半的110V電到了。。。。

网友:
其實電壓(也就是電位差)是相對的,一個是零值的電壓,由於參考點的不同,可能是個 “高壓”。

世界上嚴格說起來沒有 0V 這回事,因為參考點的不同,所以這個 0V 是對某個參考點而言的。

网友:
如果你家是用3相電變單相電就有可能中性線會電人.找開關箱一定有一組中性線銅片.一組是接地線銅片....

网友:
還有一種情況是----> 其實白線才是火線喔(水電接錯了....)

网友A:
你是怎確定哪一條是火線哪一條是中性線
一般水點配線方式,只要插座有電就好了
哪管你甚麼火線還是中性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確定哪一條是火線哪一條是中性線
一般水點配線方式,只要插座有電就好了
哪管你甚麼火線還是中性線 ...

插座有用驗電起子插進去量過
起子有亮燈的那邊是火線紅色的
沒有亮燈的那孔就是中性線白色的
這樣應該是沒有錯吧 0.0......?

但是就是不太懂....
是不是不管這插座有沒有插電器再使用的狀況
白色的中性線不管有沒有電流在流通的狀況下..
是不是正常的狀況下用手去摸到都不應該會電人呢?

网友B:
有穿鞋就不會被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穿鞋就不會被電~

恩..
這我知道..有穿絕緣膠鞋的話
摸到火線或是中性線應該都不會電到 ^^"

但是大部分的狀況都是會與其他東西碰觸而接地導通的
所以這時候
要是只有摸到中性線的話...
是不是正常家裡插座的中性線
不管這插座有沒有插電器再使用的狀況都應該不會被電到呢?

网友C:
> 這插座有插電器再使用的狀況 摸到中性線會被電到
OK
那家裡其實所有插座都是並聯到總開關那裡,
不是這插座沒有插電器就好,其他房間插座有插電器,有電流迴路中性線就有微弱電壓。
回流的弱電壓就足以讓中性線電人。

驗電起子量不發光時,表示人體的電阻夠大,電流不足以點亮氖燈,
但人體對電流很敏感,仍然會覺得被電到。
請直接量中性線與接地線間的電壓,我有次量到近 50V!

网友D:
比較電位差
  110v/220v這電壓是和中性線(水線)的比較值
除非你有一比中性線更絕佳的地電位
否則你的比較電位一定是高於 中性線的參考地電位
因為水往低處流220v→110v→人 員→中性線有迴路就有電流 有作功就會觸電的感覺!
用電壓表紅棒去量火線 ,黑棒不提供一中性線(水線)或地的比較電位是量不出電壓的!
電工人員自保任何時間作業都要當有電處理! →不要提供一迴路去比較電位差 , 以免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 這插座有插電器再使用的狀況 摸到中性線會被電到
OK
那家裡其實所有插座都是並聯到總開關那裡,

"...其他房間插座有插電器,有電流迴路中性線就有微弱電壓。
回流的弱電壓就足以讓中性線電人...."

想請問上面說的"有電流迴路中性線就有微弱電壓.."
迴路中中性線的弱電壓是什麼樣的用電狀況或因素會讓中性線變成帶有弱電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較電位差
  110v/220v這電壓是和中性線(水線)的比較值
除非你有一比中性線更絕佳的地電位

"...否則你的比較電位一定是高於 中性線的參考地電位
因為水往低處流220v→110v→人 員→中性線有迴路就有電流 有作功就會觸電的感覺!...."

就上面大大的說法...
水往低處流220v→110v→人 員→中性線
電流正常的狀況下...
當你站在地上不小心去摸到中性線......
電流是不會從較低電位的中性線流過你的身上再流到地上造成觸電的.....~~~
是這個意思嗎?

网友:
喔~
知道原由就懂了
不然看到頭昏眼花還是霧沙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房間插座有插電器,有電流迴路中性線就有微弱電壓。
回流的弱電壓就足以讓中性線電人...."

書上教電都是用水比喻,先不管直流交流:
電壓就是水位高度,電位差就是水位差。
現在你家所有插座,都用水管(電線)連回總開關,形成一個水池。
只要一個電器有作工放水或漏水,不管是在哪個插座,
回流的水就會讓水池有水,你摸到有接到水池的水管就會濕濕的。

反正你被電了,就一定是哪裡有在用電或漏電,
沒什麼理論不理論,你要自己把那個點找出來。

> 電流是不會從較低電位的中性線流過你的身上再流到地上造成觸電的
這是什麼觀念?你被電過了應該明白。
不論高低,只要有水位差,水就會往低處流。
不要以為中性線與大地都是0電位的等電位。任何時間作業都要當有電處理!
而且其實電是能場,所以高壓電只要接近就會觸電。

lkkseemi 大大是在提醒任何時間作業都要當有電處理!不要隨便接一條線去量電壓,有觸電的危險。

网友:
早就講過N百次了 中性線的電位不一定等同接地
人體會有觸電感,通常都是因為人體接地
而相對於接地有了電位差而觸電

兩線式配線,只要設備一漏電
在外殼沒有接地的情況下,肯定觸電
基於用電安全,不論110V還是220V
都要配第三條接地線,並且連接設備的金屬外殼
配置第三條接地線(三孔式插座),即可確定  中性線  火線  接地線  不會被錯誤的連接到設備上
兩孔式電器設備因為插頭對插座,可以正插也可以反差,會造成相位錯誤
設備外殼也就不得與其中任一條連接
因此兩線式的電器設備,屁股也就多了一條綠色接地線

网友:
家用的單向三線式電力 110V / 220V
可以簡單地把它想成是一顆中央抽頭的變壓器 110V--0V--110V
中間的0V就是水線,這三條線會用實體的電線配到用戶電表
桿上變壓器會再把0V跟變壓器外殼連接在一起,並且配一條接地線進入大地

中性線電壓不等於接地0V的原因
一  接戶線的中性線接觸不良,導致用戶的電壓不穩
二  同一桿上變壓器迴路用戶,耗電量不平均,導致桿上變壓器電壓不平衡

网友:
一般家中白色電線大部份都是0V,如果白色有電絕大部份都是在配電箱上,要不然就是你家中的線路有動過白色接到紅色線或是插座上聯通另外一個插座紅色線插錯了插到W,一般插座上的W都是接白色線,最好先在你隔壁另外一個插座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