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導一下

楼主(2012-08-20):
學不起來..奇怪..如圖片IC怎樣都拆不起來
問題是......
1.溫度.不夠
2.設備,機械欠佳(我用不到200台票的)
3技術太爛
4.設備不好,技術又太爛
...會的高手請詳細指導一下..謝謝
javascript:;

紅圈那個

紅圈那個

紅圈內那個

紅圈內那個

网友:
是使用烙鐵拆嗎?
建議使用熱風槍。

補充:看圖片,這塊板子上有塗一層膠,
可以的話先把這一層膠給清除,
用熱風槍吹的時候,
等錫融化拿攝子夾起來。

楼主:
收到..有塗一層膠難怪弄不起來,差點拿鑿子,斧頭..感謝你

网友:
沒膠吧那是錫油.用熱風槍拆.不然就需要2之烙鐵錫用多一點2邊各4個點每邊都先弄滿2之烙鐵下ㄑ等錫融化像用夾的夾起來:)

网友:
ic後有固定膠....左右同時加熱...即可以起來

网友:
直接剪掉

网友:
看圖片您這烙鐵功率可能不大

沒有熱風槍可以將烙鐵頭換成刀頭的,會方便許多

网友:
專修!!  基本設備應該是要準備的!!

网友:
錫上多一點 2端輪流加熱 就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