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酷哥LCD 20吋電視開機後第四台畫面無信號疑惑

楼主(2012-08-20):
最近家裡酷哥電視一開機第四台只有出現一個頻道畫面後約3~5秒畫面就像中邪一樣有殘影後
畫面漸暗後變為藍色~~~
1.原本以為是第四台外接卡問題不過好像不是
2.以確認過如用AV端或PC端切換畫面是正常(就是第四台不可以看)掃描第四台還是一樣
3.有時有聲卻無第四台影像
以上畫面出現約3秒後畫面變藍色無信號n_132|

网友A:
調變器可能故障了!!

PO個圖來確認一下吧

楼主:
OK但是不是每次開機都會本來準備好要拍結過卻沒有我說的那個殘影~~~碰運氣拍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調變器可能故障了!!

PO個圖來確認一下吧

以PO圖片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PO圖片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這種比較像晶片過熱的故障狀況!!

你把外蓋拆開看看主板上及T-CON有無溫度較高的晶片

那故障點就找到了!!

网友:
數字看起來正常不是t-con或是主板的晶片問題才是  調變器故障 拆起來處理吧!

楼主:
調變器有拆開看過也換過機板上電容但是還是一樣無效~~~還是要換哪一個零件阿

网友:
調變器要找相同的編號做更換了???

拆開看是不會變好的,主要是中周信號跑掉了,你看看條便器內有無IC

有IC的更換看看,如沒IC要更換中周線圈,

但是中周線圈更換後還要調整信號頻率,不然也沒用???

簡單一點就是整組換掉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