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福斯 polo 1.6 汽車音響更換 配線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2-08-21):
福斯 polo 1.6 老車 原先配備 [藍點 Blaupunkt ACR 4231 卡帶收音機] 想更換 [新的 CD/MP3 音響]

這是藍點 Blaupunkt ACR 4231 卡帶收音機配線圖:

喇叭: 只有前方 左右 2對 共 4條線
=> 問題1: 喇叭 線有分 [+][-] 嗎? 好像 正接 反接 都有聲音 => 差別在哪? => 如何正確地接 喇叭[+][-]?

電路配線 : 原廠 [藍點 Blaupunkt ACR 4231 卡帶收音機] 配線只有三條 : 1. Batt +12V,  2. GND - 接地, 3. 電動天線
=> 問題2: 此款車只有 固定短天線 並無電動天線 => 為何有此 [電動天線]的配線?

=> 問題3: 此款車原音響只有 [ Batt +12V]一條供電 => 此電是恆流供電,  電門開啟或關閉 皆持續供電
          但 [新的 CD/MP3 音響] 配電有分 [ Batt +12V](Memory) & [ACC+12V](電門啟動後才供電)
                  所以缺  [ACC+12V](電門啟動後才供電) 這一條線,
                  這條線也可與 [ Batt +12V]並連 => 但音響變成恆流供電=>會一直開著,吃電瓶的電
           請問如何解決?

网友A:
問題1: 喇叭 線有分 [+][-] 嗎? 好像 正接 反接 都有聲音 => 差別在哪? => 如何正確地接 喇叭[+][-]?
1-1  差別在哪?     相位反了 低音還好 高音會因為相位偏差 使音場飄移
1-2  從圖中 知道ACR4231 輸出端  L/R 的兩個的負極是接在一起的

        從圖中 知道ACR4231 輸出端  L/R 的兩個的負極是接在一起的
     可以藉此 輾轉得知 喇叭的負極
    ACR4231 Blaupunkt ACR-3231 ACR-4231 ACR-4230 ACR-3230 AR-1231.pdf (1.07 MB, 下載次數: 71)

        我在這裡 DOWNLOAD 的
http://www.electronica-pt.com/in ... startdown/id,20716/

問題2: 此款車只有 固定短天線 並無電動天線 => 為何有此 [電動天線]的配線?
ACR4231 不是只設計給POLO用啊  有可能預留給其他VENTO GOLF PASSAT..

問題3:此款車原音響只有 [ Batt +12V]一條供電 => 此電是恆流供電,  電門開啟或關閉 皆持續供電
          但 [新的 CD/MP3 音響] 配電有分 [ Batt +12V](Memory) & [ACC+12V](電門啟動後才供電)
                  所以缺  [ACC+12V](電門啟動後才供電) 這一條線,
                  這條線也可與 [ Batt +12V]並連 => 但音響變成恆流供電=>會一直開著,吃電瓶的電
           請問如何解決?

汽車的保險絲盒 可能有 [ACC+12V](電門啟動後才供電)   這個保險絲   從這裡拉條線,就可以用了
或是從 [點煙器] 這裡拉條線,就可以用了
  ㄧ般來說[點煙器]供電也是與 [ACC+12V](電門啟動後才供電) 同條線或是同步動作
    電門啟動/關閉 測量一下 [點煙器]  電壓變化即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1: 喇叭 線有分 [+][-] 嗎? 好像 正接 反接 都有聲音 => 差別在哪? => 如何正確地接 喇叭[+][-]?
1-1   ...

感謝高人指點.

感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謝高人指點.

感嗯.

剛剛發現 你的圖1 上的 ge/gr 這條線 有個[開關+12V]
ge/gr 這條線 可能就是接 [ACC+12V](電門啟動後才供電) 這一條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發現 你的圖1 上的 ge/gr 這條線 有個[開關+12V]
ge/gr 這條線 可能就是接 [ACC+12V](電門啟動後才供 ...

ge/gr 這條線 有個[開關+12V] => 這個我試過, 只要Batt 12V+ 供電 且 收音機打開 =>這條線就會傳出 12V => 這是供給電動天線的 12V

而Polo 也有對應的線 去接收這個 12V => 我猜可能供給 天線強波器吧? 因Polo 沒有電動天線

网友:
嗯~  你是對的  看了電路圖[4/4頁]
是從Batt 12V+ 供電 進機器接頭後  再經由S2000 ON/OFF SWITCH 送出

先祝你施工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