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ST-350BKV用的+5VBS變壓器

楼主(2012-08-21):
最近拿到兩顆ST-350BKV電源,一顆無+5VBS,另一顆已經修好是無輸出

無+5VBS已經查出MOS擊穿、稽納二極體、2SC945、兩顆電阻損毀以及變壓器也慘遭燒斷..所以想向各位大大看看有無拆料可讓出,變壓器長這樣:
http://bbs.pigoo.com/home.php?mo ... lbum&picid=2522

千萬別拿好的拆,有壞掉的拆下來就行

网友A:
我有鐵心,bobbin,要不要試著copy看看...照著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鐵心,bobbin,要不要試著copy看看...照著繞即可

曾經想過,但是..拆原本的變壓器拆到一半才想到忘記記方向@@
不過研究一下電路,應該可以知道方向,

我可出運費,麻煩PM囉!謝

网友B:
我有拆一堆報廢的POWER,要花點時間查找才知道有沒有

能確認的一點是,我拆的大多是很舊式的濫POWER,以前300W一顆200-300元的那種

機殼附帶用的POWER,比較有名的大廠就沒有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拆一堆報廢的POWER,要花點時間查找才知道有沒有

能確認的一點是,我拆的大多是很舊式的濫POWER,以前 ...

有找到可讓出,通知我一聲哦!謝謝~

网友B:
我手頭目前只有這些

沒看到與你那顆相同編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頭目前只有這些

有些字太小,看不清楚@@
那顆變壓器長這樣,編號也有了:
線圈架的編號應該是EEL-16B
型號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EEL-16  有看到

沒看到 EEL-16B

EEL-16

有2個,一個大顆一個小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L-16  有看到

沒看到 EEL-16B

我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那顆Power上面每一顆的編號都一樣,好像只有磁芯編號不一樣而已...

网友B:
我這2個EEL-16你要拿去試試嗎??

我沒測過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喔????

因為這都是從不想修理的濫POWER拆下的,所以都沒測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2個EEL-16你要拿去試試嗎??

我沒測過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喔????

好哇,那我就拿那兩顆來試試看吧
如果有差不多大小的可以拿幾顆給我嗎?

收一下pm

网友B:
我核對了腳位

沒有跟你那顆相同的!!

下面圖片是與你那顆差不多大小的

你挑挑看要哪機顆???

放大圖的順序是第一張圖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的排列

网友C:
EEL-16B我也欠。

我記得EEL-16的腳有點不同,非得找到EEL-16B不可。。。。。

不好找~~~~(連七盟的,後來好像也不用EEL-16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核對了腳位

沒有跟你那顆相同的!!

看樣子我這顆Power真的只能當拆料了~~
沒有的話那就不用囉,謝謝您!

我有想過另外塞一顆5V的變壓器進去,不過原本輸出有三隻腳,GND、5V還有一腳我不知道啥功能..看起來連接到隔離變壓器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核對了腳位

沒有跟你那顆相同的!!

google發現你之前發過的文:http://bbs.pigoo.com/thread-37151-1-1.html

原來你也有壞EEL-16B

楼主:
引用 网友C:
EEL-16B我也欠。

我記得EEL-16的腳有點不同,非得找到EEL-16B不可。。。。。

EEL-16是隔離變壓器,
EEL-16B是+5VSB變壓器

网友B:
對阿!!  這台還躺在那,我沒拆,因為這台是420W的,拆掉可惜

反正還不缺這台殺肉的料,先擺著慢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阿!!  這台還躺在那,我沒拆,因為這台是420W的,拆掉可惜

反正還不缺這台殺肉的料,先擺著慢慢等!!  :s ...

我這台350BKV開機的時候"爆"一聲,檢查後5VSB的C945、MOS、變壓器、電阻、稽納二極體燒了,都換好只欠EEL-16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這台350BKV開機的時候"爆"一聲,檢查後5VSB的C945、MOS、變壓器、電阻、稽納二極體燒了,都換好只欠EEL ...

哈哈!!   一樣的情形!!

我也是上電爆,之後一路查修高壓,到變壓器,死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一樣的情形!!

我也是上電爆,之後一路查修高壓,到變壓器,死路了!! ...

這也可以列入通病了..
google找EEL-16B好像不多資訊

网友:
照這樣看來,這顆變壓器真的很容易掛!!

又沒替代品,真的是很*%#^$#&%$$&*!!

网友D:
幫幫忙
EE-16這是鐵粉芯的CORE規格型號
EE表示這個CORE是由兩個E型組成的
16表示這組EE型的CORE是16mm
B表示BOBBIN的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幫幫忙
EE-16這是鐵粉芯的CORE規格型號
EE表示這個CORE是由兩個E型組成的

"BOBBIN"是什麼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BOBBIN"是什麼意思?

繞線的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繞線的框架

回收場能不能"拆東西"?看到ST-350BKV幫我把+5VSB拆下來XD

网友:
我買過一顆,POWER不分廠牌一個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