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CRT 影像白色橫條及變色

楼主(2012-08-21):
請較各位先進 , 小弟的聲寶 CRT 電視原先因為開機模糊 , 因此自行更換了映像管插座
但更換後模糊解決了 , 卻出現了白橫條並且畫面會不定時變色(時紅時黃) ,
請問還有哪裡可能有問題 ?? 感謝

网友A:
3色石仔可能空旱...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色石仔可能空旱...

感謝回覆 , 剛剛試著把板子焊點全部重新補焊 , 情況還是沒改善@@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 剛剛試著把板子焊點全部重新補焊 , 情況還是沒改善@@ 謝謝

新 ,舊, 映像管插座 比較, 新的有一腳 要 ,空焊

网友:
二次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