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銀灰色的鋁窗可以重新鬆油漆嗎?

楼主(2012-08-21):
現在是銀灰色, 但是比較殘舊,
想翻新它, 好像油銀灰色不太可能,
現在的新樓會鬆綠色鋁窗, 可不可以用錄色油鬆過它呢?
有人說因為鋁窗鍍了一層物質所以不能鬆油?
有沒有方法呢?

网友:
基本上鋁材不適合上漆,這也是為何鋁材都是作陽極處理比較多的原因.
一定要上漆的話,要先用砂紙把塗裝面全部磨過,然後清潔乾淨之後,用環氧樹脂塗料可以撐久一點.

网友A:
你看到大樓那些有顏色(白.綠等等)的鋁窗
都是安裝前就送工廠烤漆,所以才能耐久
銀灰色(本色)這種應該有1~20年以上年紀
漆是可以漆啦,可是要先把表面氧化去除乾淨
不過一般油漆會撐不久,一段時間後會開始剝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大樓那些有顏色(白.綠等等)的鋁窗
都是安裝前就送工廠烤漆,所以才能耐久
銀灰色(本色)這種應該有1~2 ...

多謝各位的意見,
看來自己就不能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