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PWM及MOS的資料!

楼主(2012-08-21):
如題:
找資料很笨ㄋ,跪求一下!

請幫忙找找!感恩啊~

网友:
大仔 看一下這裡
看有沒有用到

http://hi.baidu.com/setter/blog/ ... a9111b08244dad.html

楼主:
這樣不好接吧!

又见明基新型电源块标记PO168
明基22寸宽屏,不知型号。试用SG6841S改接成功。原3脚为空脚改接300K启动电阻,原4只去掉2只。原4脚改为33K到地。原5脚改为20K到地。发SG6841电路图如下:

楼主:
已經跟尚敏大仔!訂貨了!
希望大仔看到!今天趕緊寄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買的到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headbar&k=po168&t=0

ㄟ!
尚敏大仔!
在這邊是什麼暱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ㄟ!
尚敏大仔!
在這邊是什麼暱稱啊?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推一下!
雖然可以買到零件!
可是還是想知道零件的Datasheet
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B:
AP2763I-A
BV (DSS) 750V

R DS(ON) 1.45Ω

ID 8.0A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Power MOSFET
http://www.datasheet4u.net/datas ... lectronics.pd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2763I-A
BV (DSS) 750V

感謝大仔!
啊~那個PWM都找不到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