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3N78-EM 可以開機進BIOS卻無法灌系統........

楼主(2012-08-21):
幫朋友修板子, 在網路買的,剛開始用都OK但用不到1個月後就不開機,當然也過保,無法退換,後來我看才發現在電池的附近有被修過的痕跡,用2.3顆的貼片電容串接在一起黏在好像是時鐘晶片上,(這樣也可以用真是高手.......,可惜我沒照下來......)後來我上電,有復位但除錯卡會擋在 1 1  ,沒看過的碼,後來索性將他那些黏上去的貼片元件全取下,居然就可以開機進BIOS設定,只是會有故障訊號會說,換上新的CPU,不管它直接略過,灌系統,但灌到一半頻頻莫名重開機或藍底白字後重開機,看來仍是無法使用,想請問各位有此板的人,圖上有缺件的地方還欠那些東西呢?感謝.......
ASUS M3N78-EM

缺件的地方

缺件的地方-2

网友A:
安裝系統遇到這種問題多是在掃描驅動或硬體時,因硬體故障導致

看這顆晶片好像是音效晶片,旁邊缺件不一定要補上,

倒是原本修復時用的零件是電容串接,其接的容量會影響到硬體運作

若確定是音效或是網路用的晶片,可以拆除,

用其他插卡可以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裝系統遇到這種問題多是在掃描驅動或硬體時,因硬體故障導致

看這顆晶片好像是音效晶片,旁邊缺件不一定 ...

謝謝您的建議,拆下後試機仍卡 1 1 ,所以我猜那可能不是音效晶片,請問有可能是時鐘晶片嗎?

网友B:
升級BIOS軟件體試試,或重置CMOS。
安裝系統過程中,到哪一步才重啟?最好詳細說明一下。抓圖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級BIOS軟件體試試,或重置CMOS。
安裝系統過程中,到哪一步才重啟?最好詳細說明一下。抓圖更好。 ...

在還可以開機時我有注意bios版本已升級到最新/我是裝xp,在安裝大約是在顯示離安裝還有39分鐘這個畫面,會莫名先出現藍底白字後重開機,並一直不斷重複,不過目前已開不了機哩~~

网友C:
正常來說那顆應該是 1394 (JMB381)  IC 吧 !
除非有發燙不然應該沒影響..要不然拆掉也可以..
AMD 的板子應該不是整合晶片過熱造成空焊, 就是快掛點了....祝君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來說那顆應該是 1394 (JMB381)  IC 吧 !
除非有發燙不然應該沒影響..要不然拆掉也可以..
AMD 的板子應 ...

本來會開機,拆掉晶片後反而不開機卡11,晶片裝回去一樣變成不開機了,其實我也有懷疑過空焊,插上帶燈假附載,全亮,整合橋回焊後,一樣全亮,上電開機一樣卡11, 壓cpu及整合橋都沒反應,所以我猜應該和空焊沒關係,只是我不插記憶體的情況下,一樣卡11,沒有嗶聲,所以我猜問題應該還是出在記憶體自檢之前,會不會是某部硬件沒復位呢?只是開機時復位燈一閃而過,應該是有復位才是耶~~我有量過全板的mos也都ok,所以最後我只好歸類在有可能是bios有問題........不過想請教1394 ic晶片是做什麼用的呢~~~~

网友A:
1394是與USB類似的外接介面

只是USB升級到2.0之後,速度比1394快且便利,而且USB還有晶片原生支援,致1394介面就逐漸沒落了!!

网友C:
那就代表你的整合晶片問題..你可嘗試壓著整合晶片開機看看..如果能動表示空焊..不動那就是晶片壞了..

网友D:
有沒有換過記憶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換過記憶體啊?

基本上我認為,有嗶嗶聲,插記憶體才會有作用,且我插過4.5種牌子的記憶體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94是與USB類似的外接介面

只是USB升級到2.0之後,速度比1394快且便利,而且USB還有晶片原生支援,致1394 ...

喔~~是這樣喔,謝謝~~可是很奇怪,剛接收這板子時,賣板子的店家不知為何會動這裡的貼片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代表你的整合晶片問題..你可嘗試壓著整合晶片開機看看..如果能動表示空焊..不動那就是晶片壞了.. ...

我有壓過,一樣沒反應........如果晶片掛了,我cpu座的帶燈假負載,一樣會是全亮的狀態嗎?可是我在拆掉1394的ic之前,確實會開機,且可進bios設定,只是會出現系統更換新的cpu訊號出現,在bios裡,載入最佳設定儲存後,仍無法消除.......

网友:
你是否在拆除時有動到其他的貼片零件!!

這種情形很常見的,用風槍風量設定太大,會把貼片零件吹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壓過,一樣沒反應........如果晶片掛了,我cpu座的帶燈假負載,一樣會是全亮的狀態嗎?可是我在拆掉1394 ...

帶燈全亮不代表晶片沒問題..只是給你知道  cpu 與 晶片 沒有虛焊..不代表其他地方沒虛焊..或是壞掉..祝你好運不是晶片壞...

你可看一下你拆的那顆 IC 編號嗎?

因看你相片 ic 這顆應該是 1394 晶片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壓過,一樣沒反應........如果晶片掛了,我cpu座的帶燈假負載,一樣會是全亮的狀態嗎?可是我在拆掉1394 ...

有無空焊要用不帶燈的假負載來測試,除CPU以外,顯卡介面、記憶體介面也要用阻值卡來測比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無空焊要用不帶燈的假負載來測試,除CPU以外,顯卡介面、記憶體介面也要用阻值卡來測比較準確?? ...

哇~~那就真的超出我的能力範圍咧~~這2天為這張板搞到好晚也滿灰心的,只是最近想學習植株,或許學成了,重植看看囉~~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那就真的超出我的能力範圍咧~~這2天為這張板搞到好晚也滿灰心的,只是最近想學習植株,或許學成了,重植 ...

重值我也沒辦法,沒工具、沒技術!!

我只會查到用阻值卡查空焊,確定空焊就放她去吧!!!.......

网友B:
我不認為是這板硬件方面的問題,而是軟件引起的。如果最新的BIOS版本不行,就降低BIOS版本試試。
最有可能是硬件兼容性存在問題,因為可以啟動並安裝系統。
像我以前用過的一塊GIGABYTE主板,同樣是安裝XP系統時出現藍屏白字的畫面,最開始以為是硬碟的問題,重新買來新的硬碟還是不行。最後是一項項調試CPU功能選項,直到關閉P1E功能,才順利完成系統安裝並使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認為是這板硬件方面的問題,而是軟件引起的。如果最新的BIOS版本不行,就降低BIOS版本試試。
最有可能 ...

嗯~~那我再試試看,感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值我也沒辦法,沒工具、沒技術!!

我只會查到用阻值卡查空焊,確定空焊就放她去吧!!!....... ...

我手上也有10多片因我加焊技術不當,導致掛點的,受到阿水兄的啟發,感覺用土炮也可以做bga,如果學成了,再分享給大家吧~~~

网友A:
我也有土炮,使用的重點是溫度與時間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土炮,使用的重點是溫度與時間的控制!!

是啊~~以前我用鐵板燒,現在改用黑晶爐,才知道差別在哪.......看來大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土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