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我想設計當LED發亮時我加裝電壓表同時可以量測電壓源

楼主(2012-08-21):
如題~我有實作成品出來,我是用並聯方式下去接線但實驗結果都沒反應 ,如果我在電壓表間用一個開路就可以量測電壓源了相對地也就不能讓LED發光了.....試問前輩們我要怎做才能讓電壓表跟LED同時有作用呢~同時電壓表可以量測電壓源且不會降壓喔!
電壓表也會消耗電力還是電流嗎??
幫我看電路圖畫的對不對~~

電壓源6V   電壓表型號:SD-670  DC15V    LED :3V

网友A:
電路圖錯誤!!

電壓表的+-端都接在同一條線,怎麼會有數值???

電壓表要測量電壓一定是並聯方式接線,有負載一定會有壓降!!

网友B:
建議你改用電流表 , 用觀察電流的方式

反推回來就可得知 !!!

网友C:
改成這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錯誤!!

電壓表的+-端都接在同一條線,怎麼會有數值???

前輩謝謝 那我知道了!
我是電子電路新手,但想積極學會這門的概念~如果大大有想補充給我知道的~請不吝教導我 !!那正確電路圖要怎麼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你改用電流表 , 用觀察電流的方式

反推回來就可得知 !!!

前輩您好~謝謝您ㄉ回覆~我有用數位三用電錶接在上面了,但想嚐試看看可不可以在額外加裝電壓表量測此實驗並且可以在以不降壓方式同時得知電壓源有多少的一種多功能顯示器~因為電壓源我是要用太陽能板,所以才要多做這些顯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這樣看看..

前輩您好~謝謝您ㄉ回覆!我剛有照你改過的電路圖試試看,  不過一樣會降壓 就如同一樓前輩說的有負載就一定會降壓!  不知有沒有方法可以改良這個問題呢~"~

网友D:
briankuo!大您只要記得量電壓要並聯,量電流要串聯。

网友:
4樓那張圖,電壓表垂直的線把它拉平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輩您好~謝謝您ㄉ回覆!我剛有照你改過的電路圖試試看,  不過一樣會降壓 就如同一樓前輩說的有負載就一 ...

這是物理定律沒法改,

就如同水塔(電池)一樣,水要流出來一定是有水壓(電壓),

水管大小(電線)及水龍頭出水量(負載),

都有一定的相對關係,

水塔的水壓不足了,就要補充水進去

電池沒電要充電,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要改善壓降,是不可能的,只能說負載需求的電壓,

在合理的壓降範圍內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沒有電壓電流,就等於沒有做功,等於沒有消耗,

那負載怎麼運作!!

网友B:
依你的圖 6v 接一個 vf=3v 的 led 是要串接一個電阻當限流 , 否則 led 必燒毀 , 你的為何不會燒燒毀呢 ??

那表你的電流提供能力不足 , 當電流提供不足時 , 電壓降會更大 !!!

你可以先用實際穩定的電壓來測試 !!! 你就會明白我說的是什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物理定律沒法改,

就如同水塔(電池)一樣,水要流出來一定是有水壓(電壓),

前輩謝謝您給寶貴基本概念  我懂了許多!再次謝謝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briankuo!大您只要記得量電壓要並聯,量電流要串聯。

Dave前輩~嗯嗯我記住了  謝謝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你的圖 6v 接一個 vf=3v 的 led 是要串接一個電阻當限流 , 否則 led 必燒毀 , 你的為何不會燒燒毀呢 ??

jeanshyen前輩~恩恩  那請問限流是限定電流量的意思嗎??如果電壓源是6V但是LED是3V那我要如何計算電阻要用多少歐姆才比較合適呢??
再請問vf=3v  我知道V是電壓  F是什麼意思呢??

前輩我再補充一下   那現在我是以太陽能板6V的下去測試 I值13MA  那我電阻要如何計算才知道我要多少歐姆當限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前輩~恩恩  那請問限流是限定電流量的意思嗎??如果電壓源是6V但是LED是3V那我要如何計算電阻要 ...

個人認為,你應該先了解該LED的最低導通電壓、電流,及最高耐電壓、電流,

再來設計應該要給予多少電壓,負載調整的分壓電阻或分流應該如何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為,你應該先了解該LED的最低導通電壓、電流,及最高耐電壓、電流,

再來設計應該要給予多少電壓 ...

eson0724前輩關於你所說的(LED的最低導通電壓、電流,及最高耐電壓、電流)這是要去上網查嗎?

网友A:
要看你的LED  DATASHEET

也可以拿類似的數據做參考,我很少用LED對這些數據不熟

可能要其他先進幫幫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LED  DATASHEET

也可以拿類似的數據做參考,我很少用LED對這些數據不熟

eson0724前輩:嗯嗯我知道了~謝謝ㄛ!
設計應該要給予多少電壓,負載調整的分壓電阻或分流應該如何設計?可以舉個大概例子給我參考嗎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highlight=LED

參考看看!!

還有很多篇,要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189&highlight=LED

參考看看!!

eson0724前輩  收到了  謝謝您不厭其煩協助指導!小弟由衷感謝您n_002|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前輩~恩恩  那請問限流是限定電流量的意思嗎??如果電壓源是6V但是LED是3V那我要如何計算電阻要 ...

vf = 3 v 表示 LED 的切入電壓 , 也就是供給的電壓至少要大於等於 3v 才能夠正常的導通  , 那如果大於 3v 或以上

則必需串接電阻 , 用來限制電流 , 每種 LED 都有他的規格 , 你要使用前必需去瞭解它的特性 !!!

以你的電路來說 , 你用 6v 直接接 3v 的 LED 得到 13mA , 那表示你的電源供應電流不足!!

如果改為電池供應 6v 給 LED 必燒毀 !!

所以說你的太陽能板 ,最大只能提供 13mA !! 你可以並聯兩個太陽能板 , 就可以提供26mA , 但一定要加上限

流電阻  !! 限流電阻的計算方式 :   ( 6V - 3V ) / 0.02A = 150R  !!

供應電壓減去 切入電壓 除以 你想要限制的電流 !!

就可得到要串接的電阻值 , 注意 !!  電壓 電流 電阻  的 單位 !!

如果你用 兩顆 LED 串聯 , 則 切入電壓 = 3v + 3v = 6v  , 那你供應 6v 就可以不必加電阻 !!

但要注意你供應的 6v 是否穩定的 , 會不會超過 6v 呢 ?? 如果不是穩定的你就必需加一穩壓裝置 !!!

總結 : 想要搞懂電子電路 , 就是要多學多看 , 再來動手做實驗 !!

p.s 我昨日有做實驗 , 用 4v 的電壓 串接 47R 點亮一顆 LED , 實際電流為 18.4 mA (電阻有其誤差)  , 但主電壓 4 v

     降至 3.95v   4 - 3.95 = 0.05 v 也沒有差多少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 = 3 v 表示 LED 的切入電壓 , 也就是供給的電壓至少要大於等於 3v 才能夠正常的導通  , 那如果大於 3v ...

jeanshyen前輩:真的很謝謝你詳細解說  小弟感動萬分  除了感謝還是還是感謝!
我真的懂了許多~前輩你說的沒錯 電子電路真的要多學多看 在動手做實驗 才會進步!!
我會努力的  也請各位前輩可以不吝指教  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向你們一樣的專業^^

最後一句那個實驗還蠻幽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前輩:真的很謝謝你詳細解說  小弟感動萬分  除了感謝還是還是感謝!
我真的懂了許多~前 ...

0.05V的壓降,這個值可以視為測量的誤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