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9T4 高壓板的二極體

楼主(2012-08-21):
上面有兩顆蕭特基二極體

上面寫S4 4BA

但是我找不到哪裡可以買的到

但是電路圖上面是寫說SS24

不知道如果買到SS24可不可以用??

這是高壓板的二極體(好像有一顆掛了)

网友:
FYR

vishay marking S4.pdf (87.1 KB, 下載次數: 71)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s14&t=0&o=2

楼主:
用SS14可以嗎?還是要用SS24??

電路圖上如果標SS24可以用SS14代用嗎?

感謝唷^^

网友:
If Ifsm電流不同 , 應該不能共用 , 除非你能確定電流小於你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