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210S 畫面異常求助

楼主(2012-08-22):
AOC 210S 畫面異常求助

情形為每次開機皆會出現不同的線條

共點就是整個畫面會過亮,而且移動滑鼠不會立即顯示(殘影?)

大約會過幾秒才會出現在現在位置上

選單也一樣這種情形,不過比較清楚,也是會延遲出現

曾經出現幾分鐘正常畫面,重插訊號線就又回復異常了

想請問問題大概會在哪?

715G2186-1

邏輯板-M220Z1-P01

网友A:
會延遲顯示大多是面板壞!!

節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延遲顯示大多是面板壞!!

節哀!!.......................

請問~故障期間有幾分鐘是正常情形,是迴光返照嗎?

如果是面板那應該是直接判死刑了吧~

网友:
有幾分鐘是會正常!!

那可能還有解,你先查看一下T-CON有無比較熱的晶片,

查看一下個測試點電壓狀況,正常時電壓值,故障時電電壓值

對照後看看哪個部份的差距大,應該是故障點了!!

楼主:
T-CON 溫度只是有點熱
正常時電壓 可能查不到了,因為只正常了幾分鐘而已

VGH~20.2V
VGL~-6.9V
VGHP~24.2V
V5V~4.8V
VCC-1~2.5V
VCOM~5.2V

GMA-1~10 從11.XV~0.3XV漸降,應該正常

目前電壓大約這樣,不知道有沒有哪裡是有問題?

感謝eson0724大大指引方向~~

网友A:
溫度的部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溫度的部分呢!!

主晶片CM2709 溫溫的,不到燙的感覺,其他位置沒啥高溫情形,謝謝。

网友A:
嘗試用公版點點看!!

不然可能要動到 T-CON的主晶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嘗試用公版點點看!!

不然可能要動到 T-CON的主晶片了???

了解~感謝eson0724大大指導,有消息在PO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