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台便宜練功用「液晶電視」

楼主(2012-08-22):
如題:網址在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賣出去,上面說還有三天。有興趣者可考慮~

网友:
內行人看了故障說明,大概猜出那裏故障了,

可惜不在中部.........

网友A:
wooden大
請問這種OSD相反是原廠出廠就有問題??
還是賣家有拆過內部的元件導致的呢?
第一次看到有相反的OSD

网友:
這種情形也是第一次看到,

或許進入工模後可以調回來。

网友:
的確這台是有些吸引力
不過經驗不足還是觀望一下
話說這種問題其實也不妨礙觀看
如果都調整好時

网友:
引用 网友A:
wooden大
請問這種OSD相反是原廠出廠就有問題??
還是賣家有拆過內部的元件導致的呢?

這種OSD相反的情形以前常常在車用液晶螢幕出現!!(8吋以下)
用途就是可以反裝在汽車內部的天花板~~所以要上下顛倒~~左右相反!!

网友:
已經成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