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機板bios時間一直跑掉

楼主(2012-08-22):
己更換板子上的水銀電池..
還是無效

网友:
可能電池的電路有故障,要跑線了!!

网友:
建議:
1.先查看電池作是否有氧化現象.
2.用電錶測量一下電池座的兩端是否正常電壓
3.查看電池座附近是否有氧化零件
4.都 ok 的話 就要查線路...

网友:
可否請樓主提供廠牌型號,應該是RTC迴路會漏電,這個沒有線路圖會查到眼睛脫窗

楼主:
這麼媽煩喔..
那將就著用吧..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