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零件] NPN 矽 POWER TRANSISTOR 2SC4001 代用

楼主(2012-08-22):
請問有無零件是 NPN 矽 POWER TRANSISTOR 2SC4001 可以代用的MOS

在板子上使用的是  2SC4001

目前在網拍找到的類似材料都不合用

FJA4310-datasheet.pdf (55.32 KB)

BUL38-DATASHEET.pdf (228.71 KB)

BU508-DATASHEET.pdf (168.79 KB)

2SD2125-datasheet.pdf (67.14 KB)

2SD882-DATASHEET-NEC.pdf (170.4 KB)

查看電路圖,標示的2顆晶體也不相同

頭大中!!  能否請教先進,2SC4001可以用哪顆來代換????

网友:
高頻 npn 中功率晶體
截止頻率:300 mhz
Vcbo : 300V
最大功率: 7瓦/ tc =25℃

第一個FJA4310耐壓不足,只有200v
第二個BUL38資料不足,沒有最高截止頻率
第三個BU508瓦數太小
第四2sd2125截止頻率不知
第五個2sd882 耐壓不足
2sc1815 功率太小
2sa1015 極性不同

這類視頻晶體不好找,建議您去找殺肉貨,或許是一條路也不一定。

网友A:
我找了晶體互換表 :

2SC3620  2SC2611 2SC2258

詳細規格你自行比對 !!!

网友B:
這是用在示波器上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用在示波器上的嗎?

是阿!!

IWATSU SS-7802A 的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晶體互換表 :

2SC3620  2SC2611 2SC2258

這幾顆好像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顆好像都不行!!

我是根據 電晶體互換表 找的 !!

不知它根據什麼 ???

我也沒有特別研究 !!

楼主:
電路圖上標示的與實際使用的不同,接線也有一些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用在示波器上的嗎?

WISH大!!

請問您那可以訪尋到嗎???

我有新增圖片上來了!!

网友C:
我是覺得  2SC3953  120V 400MHz@Ic50m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s_pdf_e/2SC3953.pdf
會推薦這顆
1.是以前在CRT MONITOR  用在RGB陰極電子槍 的功率驅動晶體
   它幾乎橫掃江湖14/15/17吋CRT MONITOR  (1998年後逐漸被合併RGB於一體的功率IC取代)
2.  正因為前述關係以及PC_MONITOR 市場大  因此露天還得看見  比較有機會買到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2sc3953&c=0

除2SC3953 之外 還有2SC3954 / 2SC3955/ 2SC3956  ( 有120V 和 200V之分 )
市面仍以 2SC3953  最常見 (成本因素)

注: 原生產商是SANYO   但成本因素各MONITOR 製造商多以KSC3953(FAIRCHILD) 使用

2SC3953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s_pdf_e/2SC3953.pdf
2SC3954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s_pdf_e/2SC3954.pdf
2SC3955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s_pdf_e/2SC3955.pdf
2SC3956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s_pdf_e/2SC3956.pdf
2SC3601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s_pdf_e/2SC3601.pdf
===================================

若是執著於耐壓必需300V  得去查高階大吋數CRT TV 的RGB陰極電子槍 功率驅動晶體
(2SC4001 DATASHEET 開頭 標榜應用在HDTV 一樣的意思)

=======================================
你的IWATSU SS-7802A 的主板上電路圖   我找到各Vcc電壓 最多只有50V
因為找不到2SC4001到底放哪?  只好猜測 是V DRV 垂直偏向的驅動晶體
(所有功率電路   此區較著重  線性功率放大頻寬)

若是原電路Vcc電壓 最多只有50V   而且 不是驅動LC諧振
我覺得2SC3953 耐壓 120V > 2倍Vcc電壓  足以應付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覺得  2SC3953  120V 400MHz@Ic50m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anyo/ds_pdf_e/2SC3 ...

謝謝SIMON1016大提供的資料!!

我有看了一下,原電路的輸入電壓已經是200V了,

這幾顆的耐壓都不足,沒法代用!!  @@!!

還是用力地給您

楼主:
這顆是這裡要使用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0338-1-1.html

輸入的電壓是+200V,所以耐壓最少要300V以上才行!!

网友C:
那就高階大吋數CRT HDTV的RGB陰極電子槍 功率驅動晶體
SC3503/SA1381  300V  150MHz  ( 對20MHz  示波器 應該夠了)
DATASHEET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KS/KSC3503.pdf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KS/KSA1381.pdf

露天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2sc3503&t=0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2sa1381&c=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高階大吋數CRT HDTV的RGB陰極電子槍 功率驅動晶體
SC3503/SA1381  300V  150MHz  ( 對20MHz  示波器 應 ...

謝謝SIMON1016大!!

3503可以用要用F版的才行

网友D:
樓主…您看是不是這顆…

在淘寶找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616645892
這家更便宜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30&id=1544908448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您看是不是這顆…

在淘寶找的…

謝謝蘇飛大!!

我有在淘寶找過,但是不會訂,這才是頭痛的地方!!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蘇飛大!!

我有在淘寶找過,但是不會訂,這才是頭痛的地方!! @@!! ...

請給小弟幾天時間……我來解決 …

楼主:
謝謝蘇飛大!!

mirage0706大有PM給我他有在淘寶找到一個賣家

有賣2SC4001_k版,一顆價格約7-8元台幣,還在詢問中???

mirage0706大他也有一台IWATSU SS-7802A簽王機.....呵呵!!

這個價位我想一次訂個20-30顆,因為一次要換4顆,剩下的就留備用..........

還是要整合一下,把站內需要這顆晶體的大大都一次問好一起訂,至少運費可以省多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蘇飛大!!

mirage0706大有PM給我他有在淘寶找到一個賣家

淘寶上買東西…  除非該物品您已試用沒問題,建議先買4 - 10 顆試用,
不是錢的問題,是貨品實不實用的問題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蘇飛大!!

mirage0706大有PM給我他有在淘寶找到一個賣家

我是問這兩個賣家, 零件左下是印 K  (我還沒訂購)
另外有個賣家, 林135428567, 他賣的 2SC4001, 左下就沒印 L or K, 這樣就不知 hfe 是多大了....
20 個, 单价  1.2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438822929

20個, 全新的一个1.5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nmcj53u79c6

楼主:
有確定要訂麻煩跟我說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問這兩個賣家, 零件左下是印 K  (我還沒訂購)
另外有個賣家, 林135428567, 他賣的 2SC4001, 左下就沒 ...

小弟多言一問…  您那台如何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多言一問…  您那台如何了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32554542

2SC4001已經來台!!  等到貨中!!

mirage0706大那台也是有掛2SC4001,

手上有這台的先進要注意了,2SC4001應該是這台的致命傷????  很容易掛的???

网友:
謝謝告知… 靜待您們的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