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muj-5c光電計時器 顯示異常 請前輩指導維修(小弟積極想學)

楼主(2012-08-22):
小弟目前想要了解電子電路這塊領域,很多電子元件及作用並不是很熟
手邊剛好有 一台儀器可以讓我自己動手維修,並增加這方面的維修技術
而這台儀器的7段顯示器異常~請問各位前輩我要怎開始著手下去維修呢??

重新開關後又變成這樣子

重新開關後又變成這樣子

网友A:
小弟劣見:
一、先使用電表測試七段led是否正常
二、七段正常再跑線路看看是不是那邊斷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劣見:
一、先使用電表測試七段led是否正常
二、七段正常再跑線路看看是不是那邊斷線了 ...

fatzeros前輩您好~電表要接在哪個點量測呢?  跑線是什麼意思呢??

网友B:
哇!!   沒基本功要怎麼查???????

數字LED要先拆下來,按照腳位定義的線路去查每個LED是否正常!!

都測過之後再開始查送給數字LED的訊號有無正常,電壓值是多少??

若是出現該顯的未顯,就查這條線路提供的訊號源是否正常,

這部分開始牽扯到邏輯電路,就要請高手來教了!!

网友:
看圖片,感覺七段led應該是沒有壞,
顯示不正常,就要從那顆atmel的單片機查查了,
看看是不是哪支腳虛焊了,
也有可能是單片機掛了,但是這個機率比較低的啦!
再來就是印刷電路哪邊斷線了!
以上都可以用電表的導通檔來測!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七段顯示器的動態掃描沒動作
導致所有七段都顯示一樣的資料
這個設備使用89系列的MCU
請先檢查"動態掃描電流放大"那五顆電晶體,再檢查"MCU晶震"
沒有示波器你會很難處裡這類設備
而且,這個設備修復的機率非常之低,極可能是MCU的問題(內有程式)

网友D:
這個看起來像是89C51的板子,系統當機.
查看看是否為以下的故障.
1. Pin 9 Reset的電容是否漏電或容值已變.
2. Pin 18,19的Xtal石英晶體已損壞.12Mhz或11.0592Mhz.
3. 與石英晶體相接的電容漏電,20P以內.
4. 89C51程式資料被破壞.
5. 89C51已燒燬.

參考電路.
http://www.extremeengineeringts. ... troller_at89s51.doc

89S51 datasheet:
Page 12,Xtal,電容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2487.pdf

類似結構AT89C2051版.
http://www.kmitl.ac.th/~kswichit/clock/clock.htm

网友E:
檢查工作電壓(5V)是否正常.
以圖片來看,MCU程式故障的機會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   沒基本功要怎麼查???????

數字LED要先拆下來,按照腳位定義的線路去查每個LED是否正常!!

eson0724前輩你好~小弟真ㄉ沒什麼基本功,所以....~"~
小弟可以請教數字LED要怎麼測它的訊號不良嗎~可以的話想請你用白話一點  有些術語聽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eson0724前輩你好~小弟真ㄉ沒什麼基本功,所以....~"~
小弟可以請教數字LED要怎麼測它的訊號不良嗎~可以 ...

雄爸的第二張圖已經有跟你說數字LED的腳位排列,你只要找到共地端GND,就可以直接用三用表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知道是七段顯示器的動態掃描沒動作
導致所有七段都顯示一樣的資料
這個設備使用89系列的MCU

雄爸爸前輩您好~首先很謝謝這麼細心標示原件,讓小弟明白你所說的是哪個元件!
接下來想請問(89系列的MCU)是指那顆IC嗎?算是CPU那種嗎?
"動態掃描電流放大"  "MCU晶震"這2個元件是用電錶就可以量出來??還是要用示波器檢測??
程式問題的話  是換掉整顆IC嗎??還是要重新燒錄??

懇請雄爸爸前輩再為小弟解答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看起來像是89C51的板子,系統當機.
查看看是否為以下的故障.
1. Pin 9 Reset的電容是否漏電或容值已變.

scottwang前輩:
PIN 9 電容值是用三電表2之探棒去檢測2隻腳的點嗎?我是用逼逼那個檔位是檢測阻值約98X~10XX。這樣檢測對嗎?試問哪個範圍阻值內正常??  謂何是RESET@@"

Pin 18,19的Xtal石英晶體我用電錶轉Hz檔位將2支探棒檢測Xtal石英晶體2支腳的點 但是沒有數值跑出來 是我方是用錯了嗎??

與石英晶體相接的電容漏電,20P以內.怎檢測  20P是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查工作電壓(5V)是否正常.
以圖片來看,MCU程式故障的機會很高.

Ricky前輩檢查工作電壓(5V)是否正常)是檢查變壓器到輸入PCB的工作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雄爸的第二張圖已經有跟你說數字LED的腳位排列,你只要找到共地端GND,就可以直接用三用表測量!! ...

eson0724前輩:腳位牌位那我知道了,但共地端GND 是從7段顯示器找一個點測其他9個點有沒有通的意思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這個看起來像是89C51的板子,系統當機.
查看看是否為以下的故障.
1. Pin 9 Reset的電容是否漏電或容值已變.

scottwang版主您好!!

針對您所提供的參考電路.
http://www.extremeengineeringts. ... troller_at89s51.doc
小弟想請教您!!.如果PIN 9(RST)到GND 的電阻(10k)沒有接的話??
有沒有開機重置的功能??
這一篇文章(muj-5c光電計時器)的PIN 9(RST)好像只有一個小電容接到+Vcc
這樣能開機重置嗎??
謝謝您!!

网友:
一個顯示線有2個點,其中一個點是訊號輸入點,另一個點是接共地端,

也就是說你要先找出7個輸入端,再測量剩下的端子是否為共地端

若是該顯示LED有9個端點,那其中有2個端點應該是相連的共地端,

該2個點可以用BB檔測量是否相通??

网友:
Pin9只有在上電瞬間或是reset時是Hi電位
其餘時間都是處在Low電位,否則該MCU是不會動作的

Pin18 & 19 必需要使用示波器才看得到波形

你的設備線路結構跟這張圖幾呼是一模一樣的(P0~P3的腳位是可以用程式定義的)
以這張電路圖做說明

當MCU的
PIN1輸出為Hi時,電晶體BC547導通,最左邊的七段顯示器COM腳等於接+5V
此時MCU的PIN21~27輸出顯示資料(低電位),對應的區段會被點亮 (第一位七段數字)
延遲一段時間後
PIN1  PIN21~27停止輸出

PIN2輸出為Hi時,電晶體BC547導通,最左邊的七段顯示器COM腳等於接+5V
此時MCU的PIN21~27輸出顯示資料(低電位),對應的區段會被點亮(第一位七段數字)
延遲一段時間後
PIN2  PIN21~27停止輸出

如此循環
你目前所顯示的都是一樣的內容,馬上可判定是多工掃瞄有問題
一定是MCU的程式沒有動作,MCU無動作的可能性有
RESET異常,晶震異常,MCU沒有被啟動(PIN31),MCU程式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scottwang版主您好!!

針對您所提供的參考電路.

因為現在的MCU晶片幾乎都以CMOS為基材,而因為CMOS的高阻抗特性,當沒有輸入信號時容易產生振盪,所以一般在輸入端都會加一個輸入電阻接地,而此電阻還需考慮到若有外加電阻時的並聯阻值,所以此阻值不能太低,其值大概為50~300K.

一般像CD4069反相器,因為其輸入端為空接,若沒有接上一個電阻接地的話,其輸出就容易產生振盪,所以一般的CMOS Logic IC若沒有用到的腳,必須接Vcc或者接地,以減少因為振盪而增加的電流消耗,甚至因高頻振盪而燒毀.

CD4069內部結構,輸入端為空接.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150/206783_DS.pdf

8051 Reset 電路 C值設計,page 4,5.
http://www.atmel.com/Images/doc4284.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前輩:
PIN 9 電容值是用三電表2之探棒去檢測2隻腳的點嗎?我是用逼逼那個檔位是檢測阻值約98X~10 ...

>PIN 9 電容值是用三電表2之探棒去檢測2隻腳的點嗎?
>我是用逼逼那個檔位是檢測阻值約98X~10XX。這樣檢測對嗎?
>試問哪個範圍阻值內正常??  謂何是RESET@@"

電容量測要拆下以電容表測量才可以.
簡單的方式就是換顆新的下去試.

Pin 9 Reset的簡單的測量方式,可以用指針式電表的AC或DC 10V檔做開機測量,先Hi再Lo.
若用數位電表,可以用AC或DC 20V檔做開機測量,先Hi再Lo.
若能用示波器則更好,以1橫格1V的電壓檔測量就可以了.

>Pin 18,19的Xtal石英晶體我用電錶轉Hz檔位將2支探棒檢測Xtal石英晶體2支腳的點 但是沒有數值跑出來 是我方是用錯了嗎??

測量石英晶體的話,要用示波器較佳,若有可以測量頻率超出20Mhz的電表也可以測量看看.

>石英晶體相接的電容漏電,20P以內.怎檢測 20P是什麼意思?

20P是電容的單位.你可以在網路查:電容的單位計算.
20P以下的電容,可以用電表的K檔,若測量時有阻值,可能就是漏電了,若能用電容表測還是最好的.

想要自己修東西是很好,但是你的電子專業資知識需要再加強,在做維修時才能較順手,也免去了大家還要再講一些基本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 9 電容值是用三電表2之探棒去檢測2隻腳的點嗎?
>我是用逼逼那個檔位是檢測阻值約98X~10XX。這樣檢測 ...

scottwang前輩:謝謝你細心講解,因為自己專業知識不夠造成大家困擾,在此先跟大家說聲抱歉及感謝!
小弟還是先在這論壇中把多樣相關知識多看一次,希望自己可以跟上進~

网友E:
引用 楼主:
Ricky前輩檢查工作電壓(5V)是否正常)是檢查變壓器到輸入PCB的工作電壓嗎?

零件面,最右邊有一顆3隻腳to-220包裝的ic, 那顆應該是電壓調節ic, 查它的型號,看它的規格書.
這些都是基本功, 否則別人說什麼,你可能也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面,最右邊有一顆3隻腳to-220包裝的ic, 那顆應該是電壓調節ic, 查它的型號,看它的規格書.
這些都是基 ...

Ricky前輩:謝謝您  小弟我正再看論壇裡的一些資訊  希望可以跟上你們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