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 Samsung 151S 一直出現Auto Adjustment Locked

楼主(2012-08-22):
Hi all,

修到一台Samsung 151S,開機接上訊號線會一直出現Auto Adjustment Locked
且按鈕全無反應,按下電源鈕無法關機,只能拔電源線關機

當按下"電源鈕" or exit or - ,這三個按鈕下(分別or同時),其Auto Adjustment Locked會消失,但釋放開又會出現

上網search有寫說按下menu5秒可以取消,但是試過沒用

按鈕有換過所以不是按鈕的問題,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該如何解除Auto Adjustment Locked

TKS
=================
還是狼大厲害,我也是覺得是AD上OSD按鍵線路輸入端有異常

1.首先先確定AD板到開關板的那條cable及接頭是正常OK的

2.測了一下AD板~~發現OSD按鍵輸入線路(插座)~~有2組5V~~其中一組有問題就是我說的0.XXV
  發現為插座旁邊的一顆小SMD(3腳)電晶體故障,輸入端有5V但是輸出到開關插座只有0.XXV

PS:不是1117喔! (因為很小顆跟 SMD電阻一樣大,根本看不到型號)

3.由於根本看不出來那顆SMD電晶體是哪個型號,直接找廢板~~果然設計多大同小異~~直接找相對位置取下更換後~~輸出電壓5V OK

4.裝回開機OK ~~~那個惱人的Auto Adjustment Locked終於不見了

5.進入menu選單,除了亮度調整外其餘多是Locked狀態,接著按住menu不放~~等電源等閃爍後放開(反正你按住10秒不放就好),解除all Locked

6.完修END

楼主:
剛測了一下按鈕電壓,發現menu&+&auto (這三個按鈕)幾乎無電壓

又再換了一次新的按鈕還是一樣無幾乎電壓 (0.XXV)

難道是AD板出問題???

网友:
不知道你所謂的無電壓是指????

按鈕只要測量是否在按壓時會導通就可以了!!

未按壓時若有電阻值,即呈現微導通現象,OSD或是自動調整就有可能

導致樓主所陳述的故障狀況!!

楼主:
所有LCD你只要接上電源線後~去測量"按鈕"電壓,因該全部按鈕多要為5V or 3.3V 這樣才是正常

但是這台卻只有 "電源鈕" &"exit" &" -" 是正常5V
而 "menu"&"+"&"auto" 這三個按鈕 卻只有0.XXV

排除按鈕及開關板上的電阻,問題就導向AD板~~~

网友:
若不是還有短路就是程序錯誤,可以考慮刷一下!!

网友:
可以檢查AD上OSD按鍵線路輸入端有無異常

楼主:
還是狼大厲害,我也是覺得是AD上OSD按鍵線路輸入端有異常

1.首先先確定AD板到開關板的那條cable及接頭是正常OK的

2.測了一下AD板~~發現OSD按鍵輸入線路(插座)~~有2組5V~~其中一組有問題就是我說的0.XXV
  發現為插座旁邊的一顆小SMD(3腳)電晶體故障,輸入端有5V但是輸出到開關插座只有0.XXV

PS:不是1117喔! (因為很小顆跟 SMD電阻一樣大,根本看不到型號)

3.由於根本看不出來那顆SMD電晶體是哪個型號,直接找廢板~~果然設計多大同小異~~直接找相對位置取下更換後~~輸出電壓5V OK

4.裝回開機OK ~~~那個惱人的Auto Adjustment Locked終於不見了

5.進入menu選單,除了亮度調整外其餘多是Locked狀態,接著按住menu不放~~等電源等閃爍後放開(反正你按住10秒不放就好),解除all Locked

6.完修END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照小弟之前的經驗,很多17吋的AD板上面的三腳晶體1117這顆就算沒短路故障,但疲乏的機會很大,
最常見的是5V→1.xx~2.4↓,基本上看到1117我都直接先換掉再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照小弟之前的經驗,很多17吋的AD板上面的三腳晶體1117這顆就算沒短路故障,但疲乏的機會很大,

No ~~不是1117這顆喔!

是很小顆的SMD電晶體跟smd電阻幾乎一樣大,所以也看不到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