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8800GTS替換k0305仍無法顯示

楼主(2012-08-22):
各位大大好,小弟我在討論區中有看到網友有發表相關的問題,我的8800gts也是6pin接上,電源供應器就保護了,用數位電錶量一下也是k0305短路,我拆下的方式是用兩支烙鐵頭跟一堆焊錫放在上面直到可移動k0305才拿下來,後來換上代用的HAT2168H-E,可以開機但是只有電源反應,仍然無法顯示,哈~我對電路並不熟悉,想說可以拾人牙慧,如有朋友正好有遇到相同例子還望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你的POWER是多少瓦數的!!

POWER出力不足當然嘿盡保護或是燒零件嚕!!

网友:
不妨把圖片貼上來,還有電壓的量測值數據,有檢測數據才好判斷電路的工作與否。

建議您多爬文,一來參考別人的經驗,增加自已的功力;二來參考別人的提問方式,可以加速問題的處理速度。

參考!

网友:
前幾天也收到一張華碩EN8800GT...可過電..無顯示..因為卡片看起來蠻新的!看板上有哪位大大可以代維修?貨是有其他建議?謝謝大家..請多指教!

這個PD1因為之前就掉了! 是後加上去的AV7!因為不知道它原本的型號.焊上後測試可以通電.偵錯卡在26會叫一聲. ...

這個PD1因為之前就掉了! 是後加上去的AV7!因為不知道它原本的型號.焊上後測試可以通電.偵錯卡在26會叫一聲. ...

之前不過電.我用熱風槍+免洗助銲劑稍做晶片+記憶體加焊.代碼26叫一聲..直跳到75.7F停 ...

之前不過電.我用熱風槍+免洗助銲劑稍做晶片+記憶體加焊.代碼26叫一聲..直跳到75.7F停 ...

華碩EN8800GT

華碩EN8800GT

很新的.看來連風扇都沒有灰塵@@"

很新的.看來連風扇都沒有灰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