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網路印表機

楼主(2012-08-22):
請問先進我只有撥接式的浮動IP,請教我想讓我的印表機可以連上網路好讓我從外地丟資料回到公司列印

网友:
單印表機一定要有固IP或DNS如有FTP也可,(撥接式的浮動IP要有ddns可用IP分享器,要不就要電腦掛DDNS或Remote Desktop遠端桌面,Symantec pcAnywhere,TeamViewer 等)

网友:
動態DNS+遠端桌面連線

网友:
如果是光世代, 可以自行上網申請 dhcp ip
帳號由 @hinet.net 改成 @ip.hinet.net

參考一下: http://support.google.com/cloudp ... 92/?hl=zh-Hant&

网友:
可以報一下你的印表機廠牌型號嗎?

网友A:
六天前問了問題,也沒上來回!不知問題解決了沒?

由於樓主並沒有說明網路環境,可以說明一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天前問了問題,也沒上來回!不知問題解決了沒?

由於樓主並沒有說明網路環境,可以說明一下嗎? ...

最後一次活動是在 8/22

可能不常上網吧
或是突然被抓出國外當粗工,沒有網路的環境

网友B:
可以考慮用TeamViewer,遠端回來自家的電腦直接列印。
下載遠端連線軟體

网友C(2012-09-24):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慮用TeamViewer,遠端回來自家的電腦直接列印。
下載遠端連線軟體

TeamViewer不是還要等對方回覆密碼才能連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TeamViewer不是還要等對方回覆密碼才能連線嗎?

TEAMVIEWER可以設定固定密碼啊
在安全性設定裡可以自設固定密碼

网友:
引用 网友C:
TeamViewer不是還要等對方回覆密碼才能連線嗎?

conbawa講的没錯哦~自設密碼後,下次連線的帳號及密碼都是固定的,很方便~
我都是用這種方法連回家裡看監控畫面。

网友:
自設密碼後,下次連線的帳號及密碼都是固定的,很方便~
我都是用這種方法連回家裡看監控畫面------>+1,me too.

网友:
監視畫面,不是一般都有網頁支援遠端監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