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瀚宇 HG191D 畫面延遲 [棄修]

楼主(2012-08-22):
這樣不知道有沒有解...

网友:
重刷程序試試!!

有延遲現象不好解??  一般都報廢了??

楼主:
用公板測情況一樣
看樣子要報廢了...

网友:
不知道版大公板是怎樣接??
是否教學一下?

网友:
如果用公板測試也一樣那面板就掛了

楼主:
沒辦法處理
只好棄修...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