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拆無熔絲開關螺絲最適合的的起子規格?

楼主(2012-08-22):
拆無熔絲開關螺絲最適合的的起子規格是哪種?
因為時常讓螺絲的的十字頭部崩芽--
是不是使用不適合的規格--
還有哪種牌子好用又不會很貴的--
各位先進們介紹一下-

网友:
我習慣是先鎖到底 ,最後用兩手,一手用手心頂住起子握把尾端,另一手幫忙轉動鎖緊!

你可能沒有頂緊,讓起子跳動滑牙了!

選擇適於螺絲的起子,力矩大的省力!

网友:
不要用那種紅色,透明相間的,十字頭太尖,不妥當.
買日本 or 德國製的,選剛好的,一般都很好用,
握起來,出力很爽的,就對了

楼主:
我家都是紅色,透明相間的--因為他在五金行都買的到--0.0...
ㄏㄏ---ㄟ害
力矩大的省力--是指長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