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02A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2-08-23):
續IWATSU SS-7802A 籤王維修之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38316-1-1.html

故障狀況:開機無反應,散熱風扇走走停停!!

接手後發現上電光偶會有異音

先更換,我是以  PC817        2顆代換

故障狀況依舊,沒有改善

續查發現POWER版上的CN5線組拆除後,POWER可以正常啟動供電

CN5上測得的腳位數據

15.19V
5.08V
3.86V
-12.01V
12.01V
0V  GND
49.9V
0V NC
157.5V
0V NC
207.21V

顯示POWER是有正常工作的

續查CN5連接的主板,發現 +200V的腳位,有短路現象,其他腳位供電狀況正常

CN5連接過來的主板

查找線路圖與實際主板上的27號區塊的接線不太一樣

然+200V直接連接的MOS

Q2、Q3、Q5、Q6

初步檢測如下

顯然有問題

其中Q5的CE腳是呈現短路的狀況

料件編號經查找為  2SC4001  在網拍上找不到這個料件!!

已發帖尋找,麻煩先進幫個忙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0327-1-1.html

网友:
小小的建議,Q5 從基板解焊下來量測。

楼主:
這台板子不好拆,連帶要卸下得太多,要直接解焊會比較花時間,

所以才用初步測量方式先查找故障點,有空再來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板子不好拆,連帶要卸下得太多,要直接解焊會比較花時間,

所以才用初步測量方式先查找故障點,有空再 ...

個人以為……

還是要拆下來量才準 !
換個角度想…等零件來了還是要拆,但一拆下來才發現沒壞,在心理上就不爽了 !
如果不好拆,可以考慮先剪斷一支腳作量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板子不好拆,連帶要卸下得太多,要直接解焊會比較花時間,

所以才用初步測量方式先查找故障點,有空再 ...

這塊板子, 我有拆下來過, 不過板子都是雙層版, 兩邊都有焊錫,
較不好解焊, 再找時間 努力看看囉.....

楼主:
我把 SC4001 拆下來了!!

測量結果!!

100%確定!!

Q5、Q6是壞的!!..............

网友:
有些零件,我個人經驗啦,其實不用拆下來量的!

像一些二極體、電解電容、半導體,很多半導體壞了都是短路,很容易就量出來了。

除非像是 PSU 之類的輸出側,要量整流二極體,由於附近都是低阻值的線圈,拆下來量有其必要。

其實也不過全拆,將這些蕭特基整流功率二極體(三腳,中間是是共接點)的共接點鍚清空,其它兩腳不動也是可量的。

了解這些,可省下不少時間的 ^_^

楼主:
對阿!!  一樓與六樓的測量數據對照,是大同小異的!!

楼主:
2SC4001已經調到!!  等寄到後揭曉!!

楼主:
2SC4001換上後!!

POWER,OK了!!   但是上CRT後,Q2、Q3燒掉了

感覺是Q5、Q6和Q2、Q3,會輪流燒????

不上CRT測量X的電壓

Q2、Q3的部分正常了!!

Q5、Q6的部分電壓不正常了!!

用指針表可以很明顯看到電壓一直在上下飄移????

目前不敢在上CRT了,還要再查查是哪個部分有問題????

也麻煩懂電路的先進幫忙看看,是何原因會造成上CRT後Q2、Q3、Q5、Q6會燒毀!!

不排除CRT已經故障,還沒搞懂要怎麼測CRT???  也請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2SC4001換上後!!

專程來給您打氣加油的……加油 !

楼主:
這幾天還沒空查!!

先處裡幾台主機及LCD!!

网友:
ESON0724:
   天道酬勤!! 高手喔!! 起死回生指日可待!! 修板子這方面我很弱,加油這檔的事我倒是可以啦!! 很棒!!

楼主:
現在每天看著電路圖,好像沒啥作用,要找時間一個一個拆了??

就怕找到問題,沒有材料可以換????   這才頭大???

楼主:
請教,有人知道這顆二極體的規格嗎???

在電路圖與規格表中都沒有這2顆二極體的資料??

現在查到這2顆二極體有問題

二極體旁的0歐姆電阻也掛了???

楼主:
把二極體一腳拆除

測量

X到CRT的測量值終於相同了

有誰知道這個玻璃管二極體的規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二極體一腳拆除

電路圖上的二個圖型不一樣嗎 ?
還是我老眼昏花了 ?

楼主:
SS-7805/04
4-85
H OUTPUT AMP(27) 1/2
CIRCUIT REFERENCE PART NO.DESCRIPTION
27C2A DCC810511 C2012F 1H103Z A TD84N
27C2B DCE229201 SME-CE04W 1E470M TC04R
27C3 DCC810841 C2012B 1H102K A TD84N
27C4 DCC810511 C2012F 1H103Z A TD84N
27C5 DCE229201 SME-CE04W 1E470M TC04R
27C6 DCF139011 MF-3 2A 103KTC04N
27C9 DCF121971 MF-3 2A 104KTC04N
27C13,27C14 DCC259151 CC45SL2H 030C TC04N
27C22 DCC810511 C2012F 1H103Z A TD84N
27C23 DCC810841 C2012B 1H102K A TD84N
27C24 DCC810511 C2012F 1H 103ZA TD84N
27C26 DCF139011 MF-3 2A 103KTC04N
27C29 DCF121971 MF-3 2A 104KTC04N
27C33,27C34 DCC259151 CC45SL2H 030C TC04N
27C43,27C45 DCC816491C2012CH 1H 100D A TD84N
27C48 DCC816601 C2012CH 1H101J A TD84N
27C54,27C55,27C100 DCC810511C2012F 1H 103Z A TD84N
27C101 DCC816491 C2012CH 1H100D A TD84N
27C102 DCC810511 C2012F 1H103Z A TD84N
27C103 DCE219051 SME-CE04W1A 101M TC04R
27C104,27C105 DCC810511C2012F 1H 103Z A TD84N
27C106 DCC810571 C2012F 1H 104Z A TD0804N
27D1 DDD810241 1SS 272 TE0804R
27IC1 DIC619101 NJM 4558M(TE3) TE1208L
27IC2 DIC639041 μPC 311G2-E1TE1208F
27IC3 DIC499371 74HC74F/AFTE1612B
27JP102 DZB999011 JPW 01TA21N
27P1 DCN990871 Connector5267-02A
27Q1 DTR830371 2SC3735B34/B35-T1B
27Q2 DTR139011 2SC 1815GRTPER1
27Q3 DTR119011 2SA 1015YTPER1
27Q4 DTR830371 2SC3735B34/B35-T1B
27Q5 DTR139011 2SC 1815GRTPER1
27Q6 DTR119011 2SA 1015YTPER1
27Q7 DTR838661 2SC 2712LGTE85L
27Q8 DTR890431DTA114EK/RN2402 TE0804L
27R1 DRZ831501 MCR10 000ETD0804N
27R2 DRZ832421 RK73H 2A 5.1KΩFTD0804N
27R3 DRZ832011 RK73H 2A 100ΩFTD0804N
27R4 DRZ832341 RK73H 2A 2.4KΩFTD0804N
27R6 DRZ832551 RK73H 2A 18KΩFTD0804N
27R7 DRZ832431 RK73H 2A 5.6KΩFTD0804N
27R8 DRZ832231 RK73H 2A 820ΩFTD0804N
27R9A to 27R9D DRZ832651RK73H 2A 47KΩF TD0804N
27R11,27R12 DRZ831501 MCR10000E TD0804N
27R13 DRZ833011 RK73H 2A 47ΩFTD0804N
27R14,27R15 DZB999011 JPW 01TA21N
27R16,27R17 DRE138061 EF1/4S5.6KΩF TA21N
27R18 DRZ832541 RK73H 2A 16KΩFTD0804N
27R21 DRZ831501 MCR10 000ETD0804N
27R22 DRZ832421 RK73H 2A 5.1KΩFTD0804N
27R23 DRZ832011 RK73H 2A 100ΩFTD0804N
27R24 DRZ832341 RK73H 2A2.4KΩF TD0804N
27R26 DRZ832551 RK73H 2A 18KΩFTD0804N
27R27 DRZ832431 RK73H 2A5.6KΩF TD0804N
27R28 DRZ832231 RK73H 2A 820ΩFTD0804N
27R29A to 27R29D DRZ832651RK73H 2A 47KΩF TD0804N
27R31,27R32 DRZ831501 MCR10000E TD0804N
27R33 DRZ833011 RK73H 2A 47ΩFTD0804N
27R34,27R35 DZB999011 JPW 01TA21N
27R36,27R37 DRE138061 EF1/4S5.6KΩF TA21N
27R38 DRZ832541 RK73H 2A 16KΩFTD0804N
27R41 DRE138361 EF1/4S 100KΩFTA21N
SS-7805/04
圖形真的不同!!

可是零件是一樣的,都是ZD???

但是零件表中這部分獨漏D2、D3的零件編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有人知道這顆二極體的規格嗎???

在電路圖與規格表中都沒有這2顆二極體的資料??

這顆二極體, 上面是印 - 3.0 8 ,
找過幾個 1SS 跟 RD 系列, 不過還是沒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二極體, 上面是印 - 3.0 8 ,
找過幾個 1SS 跟 RD 系列, 不過還是沒找到......

很頭大!!  @@

楼主:
ZENER 的型號應該是 HZS6.8NB  OR 其他

楼主:
ZENER HZS-datasheet.pdf (57.68 KB, 下載次數: 62)

應該是這個了,3.0V的那顆,

不知道用一般的3.0V ZENER代用是否OK!!

网友:
引用 楼主:
ZENER 的型號應該是 HZS6.8NB  OR 其他

對照 HZS7.5N , Grade B2, 他是先寫 2  7.5 B ....
覺得這個應該是 HZS3.0N B1 , 所以先寫 - 3.0 B (8 跟 B 很像)
Vz = 2.85 V, Ir = 50uA, Pd = 400mW, 這樣滿好替代的
若有說錯再煩請指正!
HZS-N Series.pdf (57.68 KB, 下載次數: 58)

楼主:
我這裡只找的到3.3V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教,有人知道這顆二極體的規格嗎???

在電路圖與規格表中都沒有這2顆二極體的資料??

圖上R12、R22標示是2401的電阻,

測量為無限大,已經掛了!!

D2為雙向都不導通,D3為導通值相近,也是掛了的

這應該是造成4001掛點的元兇了???

換上3.3V的ZENER,用2K+390歐的電阻串起來當R12、R22

X+與X-的對地值已相近,電壓值高出很多,

一個約200V,一個約430V,但是已經不會亂跳了??

再續測看看有沒故障的零件,之後應該能上CRT測試!!

開始祈禱吧???

楼主:
主板搞定了!!

上電測試,正常了,但是CRT還是沒畫面,而且高壓版處傳來高頻聲

查高壓,

   奈ㄟ安ㄋㄟ!!

變壓器這2隻腳沒焊?????

不管了,焊回去........

檢查一下高壓上的元件狀況

這顆R18掛了,

找一顆相近值的電阻替換!!

這顆標示C102上用的電阻也掛了!!

這顆標示C100上用的電阻也一樣掛了!!

C102、C100上的電阻都是183歐的

用2顆390歐的並聯代用

都檢查無誤後,再組回上電測試

又回到原點了???????????

可見那顆高壓變壓器,       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搞定了!!

上電測試,正常了,但是CRT還是沒畫面,而且高壓版處傳來高頻聲

魏大哥, C102、C100 是色碼電容喔.....不是電阻.........當初我也以為是電阻.....超糗.....
後來拿到 chlu 大哥那, 才知那真的是電容.......
ps: 你用電容表量量看  就知道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魏大哥, C102、C100 是色碼電容喔.....不是電阻.........當初我也以為是電阻.....超糗.....
後來拿到 chl ...

呵呵!!!   謝謝呦!!

真的是我弄錯了!!!  長得跟電阻一模一樣,經常會弄混的??

這棵是103的電容!!

我把拆下來的測量,都剩8.多n

我找找有沒10n的換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謝謝呦!!

真的是我弄錯了!!!  長得跟電阻一模一樣,經常會弄混的??

呵  是ㄚ......真的會以為他是電阻.....呵
不過這個要代用, 你要用 MLCC 嗎 ?  耐壓不知要多少以上 ?

楼主:
這個是IC用的電容,電壓不會很高,一般的陶瓷電容就可以了??

网友B:
變壓器2隻腳沒焊,應該是在下搞的..
當初拆下變壓器測量,要送出前匆匆忙忙焊回時漏掉的....
真是抱歉.
您不要太花時間了,留著當零件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2隻腳沒焊,應該是在下搞的..
當初拆下變壓器測量,要送出前匆匆忙忙焊回時漏掉的....
真是抱歉.

我只是想找到故障原因,研究一下!!

有空加減玩玩!!  真的修不好也能多了解一下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