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槽洗衣機的脫水馬達

楼主(2012-08-23):
請教各位開業師傅、高手們....

三洋(媽媽怒)雙槽洗衣機脫水馬達故障換新馬達行情大約是多少?

另,對方說怕換了之後油封若用不久還會漏水馬達又會壞掉建議買新的..

這說詞可信嗎?

對方說脫水馬達"擊穿"...三條線好像腳位怎麼怎麼量都導通無限大...

煩請各位師父賜教...

网友A:
多久的機型了,太過於老舊但換馬達不划算了,新的一台9~10K,換新的應該比較好,至少還能保固3年

网友B:
你說的油封我們稱為防震橡皮,一般脫水馬達會壞都是因為防震橡皮破掉水直接流進馬達內造成生鏽卡死或短路,遇到此狀況都是兩者一併更換,連工帶料1800~2000之間,防震橡皮若破掉會造成脫水震動大,漏水.有時會有漏電情形,不知你的洗衣機是否有上述情形 ?

你有確認過馬達真的壞了嗎 ? 記得之前你有提到過洗衣機的型號是SW-982,這一型的煞車線經常會煞住,設計上是可調整煞車皮間隙(後蓋拆開就知道怎麼調),還有啟動電容也是通病,這一型的電容是洗衣馬達和脫水馬達作在同一顆內,引線紅色/咖啡色就是脫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油封我們稱為防震橡皮,一般脫水馬達會壞都是因為防震橡皮破掉水直接流進馬達內造成生鏽卡死或短路,遇 ...

to tsao0427大

21號用還正常,22號家母說脫水槽不會轉,於是我檢測了一下症狀...

當時脫水槽只能逆時針轉無法順時針轉動,研判煞車鎖住於是拆開維
修蓋查看脫水馬達總成,疑似剎車鋼索作動不良,以致脫水槽蓋蓋住
後剎車沒有釋放掉......噴點WD40潤滑一下鋼索導管後拉扯幾下故障
排除,脫水槽可以自由正逆時針轉,且脫水槽蓋子開闔都能正常運作
。上電測試,只有定時開關運作聲馬達沒轉.........
PS.我意外發現有顆AC250V-104K的金屬膜電容因為腳位鏽蝕斷掉
它在電路上標示的名稱是"FC覆合器",位置介於黑-白線中間,黑色
端那還有個玻璃保險絲,白色線定義為N、黑色為L

我還沒來的及檢測電路認識的店家就來了.....

對方上電轉脫水定時開關馬達不轉,於是拆開接線總成用類比電表
檢查黑色大顆四線的電容,然後用歐姆檔量測脫水馬達三條線,從
遠處看他換了幾次腳位測量均完全導通,指針擺動無限大......於是
判定脫水馬達擊穿。

說馬達壞掉了修理要價如您說的價格"2000",但他又說修了萬一又
漏水馬達用沒多久又會壞掉,然後還講了其他543的.....
他給我的感覺是"三洋雙槽換脫水馬達很厚工~~似乎他不想賺這條"
,礙於家母洗衣每天要用且颱風又要來了,於是只好又買一台松下
電工的9KG雙槽.......故障那台沒讓他回收我放起來
==========================================

由於我對雙槽的架構不太熟悉,但根據我在痞酷的見聞、直覺認為
其中有貓膩,於是將烈要求那台留下不當廢鐵賣(還有其他原因)。

今天上網搜尋了一下資料知道除了馬達之外還有所謂的防震橡皮,
想了想換了防震橡皮+馬達應該可以根治這個問題,下回使用多注
意點應該還能繼續用好多年。怎還有還會漏水的說法....

楼主:
這台三洋的型號如您說的,這台買回來就是惡夢的開始,
首先一開壞的是注水切換裝置(切換於洗衣槽\脫水槽),再
來換排水塞,其次是操作面板塑膠蓋與排水旋鈕總成,面
板蓋子背面鎖排水開關總成的固定基座壞掉,明顯是原廠
設計瑕疵卻還收費維修,這台買回來後花了2200維修它..

春天才剛換操作面板蓋總成不久秋天居然又壞脫水馬達,
超不甘心....用了剛好七年半...

這台的脫水馬達我目視看了下.....馬達的定子(四方鐵)鏽蝕,
且放置的地面上有四圓點鏽水痕研判防震橡皮有漏水,但無
漏電、脫水震動等情形(噪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久的機型了,太過於老舊但換馬達不划算了,新的一台9~10K,換新的應該比較好,至少還能保固3年 ...

94年買的8.5KG雙槽,使用7.5年.....
型號如上述三洋媽媽樂..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tsao0427大

21號用還正常,22號家母說脫水槽不會轉,於是我檢測了一下症狀...

將洗衣機後蓋打開,左側會看到煞車鋼索,蓋上脫水上蓋轉動脫水定時器然後用手用力將鋼索往上拉,看是否馬達會轉動,如會轉就是煞車煞住了,可將鋼索上的調整鐵片往上調到最上一格即可
如不轉且聽不到馬達電流聲,請檢查控制面板內的脫水上蓋安全開關是否沒接觸到,如馬達有電流聲請將插頭拔下,將脫水上蓋打開第二層透明蓋也打開,再將第三層脫水桶上方四方型護蓋用力往上拉開,然後用手伸到脫水桶外側下方,感覺一下是否有摸到布類的東西,就是 "小褲褲啦...",拿掉即可,如沒有摸到布類東西,可再摸看看是否摸到軟軟圓圓的東西,那就是防震橡皮,感覺一下表面是否有破洞,如有破洞事情就大條了 !
上述檢查如都正常那就只剩下電容了,馬達的三條線正常情形下不管如何量測三條線都會導通,其中有一組測起來阻值會比其它兩組大一點,這一組就是接電容兩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洗衣機後蓋打開,左側會看到煞車鋼索,蓋上脫水上蓋轉動脫水定時器然後用手用力將鋼索往上拉,看是否馬達 ...

知道了,我會確認馬達有無被異物卡住、防震橡皮是否破損(碗公狀)...

拉剎車我試過了,蓋住脫水槽上蓋轉定時開關馬達不轉,拉住剎車鋼索
確認剎車釋放馬達還是不轉.....當時好像沒聽到馬達聲音ㄝ

TSAO大~

此機種換脫水馬達、防震橡皮的拆裝是不是比它牌的麻煩?

又,若真確定馬達故障你會建議我換馬達嗎?還是報廢殺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了,我會確認馬達有無被異物卡住、防震橡皮是否破損(碗公狀)...

拉剎車我試過了,蓋住脫水槽上蓋轉 ...

換馬達真的不是很好的決定,如果不閒佔空間的話2k的維修費用還不如單買一台脫水機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馬達真的不是很好的決定,如果不閒佔空間的話2k的維修費用還不如單買一台脫水機就好 ...

嗯,我查閱過相關資料顯示大約8KG上下的脫水機大約3100上下而已,
所以你的看法是不修,可以的話放台脫水機.....

那我或許該去找殺肉馬達了...(如果要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了,我會確認馬達有無被異物卡住、防震橡皮是否破損(碗公狀)...

拉剎車我試過了,蓋住脫水槽上蓋轉 ...

換脫水馬達脫水桶必須拆下來,難就難在拆此桶必須要有制具,你沒有這工具無法更換馬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了,我會確認馬達有無被異物卡住、防震橡皮是否破損(碗公狀)...

拉剎車我試過了,蓋住脫水槽上蓋轉 ...

確認剎車釋放馬達還是不轉.....當時好像沒聽到馬達聲音ㄝ

洗衣可洗不能脫水,脫水機電沒來!定時器白金接點不良,脫水機蓋,門微動開關。

檢查:AC1→定時器白金接點→蓋板微動開關→馬違線圈C→啟動線圈→啟動電容→AC2
                                                                            ↓
                                                                             →運轉線圈→AC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脫水馬達脫水桶必須拆下來,難就難在拆此桶必須要有制具,你沒有這工具無法更換馬達 ...

這樣啊~~~那傢伙不幫我修我想大概就是他沒有這特殊工具(可能使用機會不高)
,所以他避重就輕扯些543.....

那如果我要修就得找有那特殊工具的店家才有辦法了,換掉馬達與
防震橡皮............那是否會如對方所說的"怕會復發~~用沒幾年又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認剎車釋放馬達還是不轉.....當時好像沒聽到馬達聲音ㄝ

洗衣可洗不能脫水,脫水機電沒來!定時器白金接 ...

知道了,就是先按照維修蓋板上的電路圖跑線路將相關開關、元件
檢查過一遍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知道了,就是先按照維修蓋板上的電路圖跑線路將相關開關、元件
檢查過一遍就是了..... ...

用電表量洗衣機插頭線兩端檢查:總阻抗約為5歐姆

就是下面這一串迴路 要有 5歐姆:

AC1→定時器白金接點→蓋板微動開關→馬違線圈C→啟動線圈→啟動電容→AC2
                                                                            ↓
                                                                             →運轉線圈→AC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電表量洗衣機插頭線兩端檢查:總阻抗約為5歐姆

就是下面這一串迴路 要有 5歐姆:

收到!~~感謝您的技術支援與說明...

我找了一下網路資料,原來防震橡皮就在脫水槽的內部,整天
淋水、抗震久了肯定會壞掉,這個橡皮應該是算耗材.....

請問這類故障有無可預防之策?.....讓它能用的久點
畢竟從前這類洗衣機可是很耐用的,使用12年以上
的比比皆是.....甚至我看過因外殼鏽蝕導致不堪使用
的,內部馬達構造都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