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主機板上的MAC

楼主(2012-08-23):
想請問一下主板上的MAC是在網卡內嗎?
那把網卡晶片換掉MAC就會換掉了?
(所以這種晶片內有MA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124979173)

网友A:
內建網卡的MAC ADDRESS這個是在BIOS裡,如果您去翻之前的文章
有提到把BIOS整個抓下來用燒錄器重寫會抹除掉原本的MAC

您可以參考一下wiki這篇的OSI LAYER
http://zh.wikipedia.org/wiki/OSI%E6%A8%A1%E5%9E%8B

這顆晶片應該是在PHYSICAL LAYER這層
其作用就是把資料訊號轉成能在網路線上跑的訊號

有的主機板的內建網路,會採用在南橋/整合橋裡處理實體層以上階層的工作
然後再透過PHYSICAL IC來把訊號傳出去,您可以注意看看,在裝置管理員裡看到的網卡型號
不會是主機板上面這顆IC的型號
當然那種在主機板上面再加上網路晶片的,在裝置管理員裡看到的型號就會是該顆IC型號

至於您這個問題的解答
http://zh.wikipedia.org/wiki/PHY
這邊有提到

一個 乙太網路 PHY是一個晶片,可以發送和接收乙太網路的數據幀或訊框幀(frame), 它通常缺乏NIC (網路介面控制器)晶片所提供的Wake-on-LAN或支援 Boot ROM的先進功能。此外,不同於NIC的是 PHY沒有自己的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建網卡的MAC ADDRESS這個是在BIOS裡,如果您去翻之前的文章
有提到把BIOS整個抓下來用燒錄器重寫會抹除掉 ...

聽大大這樣說,那BIOS請下來燒錄後,MAC會改變....那會變什麼??   會變大家都相同的MAC?

网友B:
其實每一片網路卡都有唯一的序號,其中包括廠商代號及生産序號。

另一個問題是實際上網路在運作時,還是以 MAC 這個編號為主的(不要以為是 IP),那麼,想想,若在一個 區域網路內,有兩相同的序號,封包能正確的傳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每一片網路卡都有唯一的序號,其中包括廠商代號及生産序號。

另一個問題是實際上網路在運作時,還是以 ...

印象中 區網是認mac,所以會衝突。